诸位,Z15和iOSD在气温6-7度以下就会发生故障

楼主(2012-11-18):
Z15和iOSD低温故障原帖

故障发生详细经过、排查测试详细经过、结论汇总请进上面连接详看。提醒各位严重关注,尤其北方的同学们。

网友:
我在南方,没鸭梨

楼主:
请DJI重视此问题,论坛里至少就有五六个人出现这状况了,低温故障是一定的了。

网友:
北方的同学尽量不要在外面飞了~

楼主:
看来要提早过冬了

网友A:
我的只要出太阳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只要出太阳就正常

关键你在哪飞?飞时气温多少?我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1度,我在两点时飞的,大晴天,依旧不行。北京以北的同学们,开始过冬吧,至少Z15是指望不上了。

网友B:
已同研发反馈了这个问题,待研发测试确定后会给出具体的问题原因及解决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同研发反馈了这个问题,待研发测试确定后会给出具体的问题原因及解决办法

不知道 我的机器是不是这个问题造成的    我是 在北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 我的机器是不是这个问题造成的    我是 在北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 ...

等DJI说法吧,都六七个出现这问题了

网友:
这个温度就不能干活了,Z15也冬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同研发反馈了这个问题,待研发测试确定后会给出具体的问题原因及解决办法

我星期六飞的时候天气预报可是报的8-15℃,也出问题了。

网友:
温度的适应能力应该得到有效提高才能保证消费者在使用时的有效率

网友:
经过研发同事今天的测试,初步确定,问题应该是HDMI转换板的问题,我们会进一步确定问题的根本原因,之后给出解决方案或者处理办法。建议客户先暂时自行添加保温措施

楼主:
顶下再次督促DJI全力解决此问题

网友D:
原帖不能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帖不能打开了?

改好连接了。再次督促DJI解决此问题。

网友:
每天顶顶更健康。期待dji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