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陀螺仪和无副翼系统咨询,新手扫盲

楼主(2012-11-18):
求教 什么是三轴陀螺仪  无副翼系统 的优缺点是什么  打舵后 会自动修正吗 还是什么 练习手感和有副翼有啥区别 求大虾指点 给新手扫盲 呵呵

网友A:
问题还不少,继续潜水就好

网友B:
自动修正是平衡仪!

网友C:
首先说有副翼系统吧,有副翼系统的副翼其实就是一个高速旋转的机械陀螺,陀螺可以自动趋向于会中平衡的特性,利用副翼的陀螺效应,用机械结构将副翼与主桨夹连接,使飞机在发生倾斜时趋于回复平衡,使飞机稳定。并且可以通过操控副翼螺距利用副翼的杠杆原理间接将力传到大桨夹上,可以做到四两博千金的效果,减少舵机上的负载。

无副翼系统是取消了副翼,没有了副翼的机械陀螺效应飞机就变得不稳定,过意灵敏。这时加入三轴陀螺仪,它用电子传感器来感知飞机姿态,通过程序算法,驱动舵机来维持飞机平衡。以代替副翼的功能,达到比机械副翼更稳定的效果,这时电子产品高度发展的产物。但是无副翼时舵机直接驱动大桨夹,没有副翼的辅助传力,舵机的负载比有副翼要大很多,这就是为什么无副翼舵机炸鸡更容易扫齿。无副翼就得选大扭矩的金属齿舵机,这时必须的。

变成无副翼系统后,旋翼头机械结构大为简化,使飞机炸鸡后更容易修,损失更小,装机难度小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大黄蜂你都二级士官啦,有没有新手三轴出。我想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还不少,继续潜水就好

哈哈 大虾每次我问问题都有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说有副翼系统吧,有副翼系统的副翼其实就是一个高速旋转的机械陀螺,陀螺可以自动趋向于会中平衡的特性 ...

谢谢 指导 学习了 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木有啊··········

升级够快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修正是平衡仪!

听说平衡仪用处不大啊

网友:
月经贴 请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黄蜂你都二级士官啦,有没有新手三轴出。我想收一个

论坛上有人卖吧 v8 k8 31 小姨子 MB都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黄蜂你都二级士官啦,有没有新手三轴出。我想收一个

现在还有个龙卷风 模痴小毛的推荐的不知道 怎样谁试用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论坛上有人卖吧 v8 k8 31 小姨子 MB都有啊

杯具啊,不收满大街都是,想收就是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杯具啊,不收满大街都是,想收就是收不到

是这样的 就像找东西一样 越想快点找到 越不知道到放哪 你不想它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