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解决,大家勿挖

楼主(2012-11-18):
昨天进了泰世顶级版X5,绿色头罩,满心欢喜的拆开,就发现了几个无法理解的地方,请大家帮忙鉴定下
1、电机机身上没有泰世LOGO,也没有GM-601的LOGO,机身上是天蝎星的LOGO,这个跟X5公布的配置不符(也跟坛子里模友的X5不一样),问过商家说是泰世今后的电机都不再定制,直接使用天蝎星的,但是我查了下官方没有任何说辞,请泰世MM帮忙鉴定下,这个是否正常
2、而且装电机的盒子各种坑坑洼洼,看起来不像是原装的,电机上有磕伤,且电机轴上没有固定齿轮用的限位槽,十分纠结
3、套装里面没有轴承油和螺丝胶,我记得X4是有的,难道X5套装里没有么?
请各位大神帮忙鉴定下,谢谢~
--------------------------------------------------------------------------------------------------------------------跟商家沟通了下,一口咬定是原装的,并且内部电机是泰世厂家更换的
现在商家说会与泰世沟通,并要求我咨询泰世区版主和火星先生~
已发起咨询,但未得到回复(貌似都不在线),能联系到的模友请帮忙联系下,谢谢

楼主:
PM了Gaui-Market,他对泰世套装内存在的非OME电机情况进行了解释,详见下图还有就是想问一下,除了我,还有哪位仁兄也买到了非OME电机的X5顶级版套装?

同时我也PM了本版块版主GAUI,他的确有上线,却没有回复我的PM,也没有回复我的帖子,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没看见呢?
而我不知道Gaui-Market是否能够代表GAUI和厂商发表言论,所以我依然要再问GAUI版主大人一句,你能否回答下我的问题呢?不会占用你多少时间,但是会挽回我对泰世的信任,谢谢!

网友A:
你的电机明显很有问题!
缝隙超级大,你可以参考我的:

网友:
不是吧...这样都行...很明显的问题

网友:
元芳你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明显很有问题!
缝隙超级大,你可以参考我的:

卡尺测量了下,电机主体高470MM,你的是多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卡尺测量了下,电机主体高470MM,你的是多少啊?

刚量了是47.80mm左右
PS: 电机轴上没有齿轮固定凹槽明显吭爹!!!

网友:
据我多年办案经验,可能有问题。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量了是47.80mm左右
PS: 电机轴上没有齿轮固定凹槽明显吭爹!!!

我跟天蝎星零售版的4020-910KV对比了下,间隙和尺寸都对的上。这是不是真是把GM601换成了天蝎星4020?

网友B:
應該是賣你的商家的問題吧 你拿時外箱應該是有被開起過的吧台灣買的也跟johnnyli的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賣你的商家的問題吧 你拿時外箱應該是有被開起過的吧台灣買的也跟johnnyli的一樣

我拿到的时候外包装的那层塑料膜还在的啊。是我自己拆开的。所以很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跟天蝎星零售版的4020-910KV对比了下,间隙和尺寸都对的上。这是不是真是把GM601换成了天蝎星4020?

不可能~~ X5套装官方配的是1820W-910KV
不用想了! 直接找商家换个或退钱~~~ 国内这种事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拿到的时候外包装的那层塑料膜还在的啊。是我自己拆开的。所以很纠结。。

塑料膜每个JS都必备的!

网友:
花大钱了还很结纠!!!!

网友:
贊同johnnyli 大大

网友C:
LZ是否方便PM下哪个商家?我正考虑入手这个,担心啊,这种问题最担心

网友D:
电机由于是定制的,所以应该有定位槽才对,你这个电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否方便PM下哪个商家?我正考虑入手这个,担心啊,这种问题最担心

先不急,等我跟商家沟通下,如果能处理好,就算了,要是处理不好我来个曝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由于是定制的,所以应该有定位槽才对,你这个电机有问题

我十分纠结,正在跟商家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