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能加工少量垫圈的工具

楼主(2012-11-18):
硅胶皮,1, 2毫米厚度,直径两厘米内孔1厘米,用啥方法简单,别说用剪刀啊

网友A:
直径2cm的管子一根
直径1cm管子一根
套住固定好
头子磨锋利
软头槌子一个,,砸一下就是一个垫圈。。

网友A:
不追求同心度的话,,
两个管子都不用固定在一起,,,分开砸。。更省事

网友B:
冲孔工具,用车车几个

网友C:
沙发的办法吧,简单。

楼主:
我是想用20的光轴加工,先转1厘米的眼,在把中间的肉挖掉

网友D:
20的轴 车两个圈 一个中心点,中间的可以直接在冲完孔之后直接顶出去。

楼主:
口上有道理,去实验下

网友E:
冲模,,,冲压

网友F:
弄根管子磨锋利,要求不高就砸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