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 几C充电 和几A充电 有什么不同 单位怎么换算?

楼主(2012-11-18):
  几C充电 和几A充电 有什么不同   单位怎么换算?

5C等于多大电流充电啊?

楼主:
最大充电倍率:5C

5C等于多少安?

网友:
C数X电池mah\1000

网友:
c是个倍率,如果你的电池是2200mah,那么5c充电电流就是I=5*2.2A=11A
放点倍率也是同样的,说几C放点就是“容量*C=最大放电电流”

网友:
地板说的是

网友A:
8100mAH 5C充 要40安, 不知道那兒找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100mAH 5C充 要40安, 不知道那兒找充电器

所以说有些理论上的东西未必那么容易实现,只能说电池具备这个能力吧。电动汽车的话充电电流绝对很大,人家那就不叫充电器了,那是充电站

网友:
c数*容量=电流

网友:
有些不懂!哈哈

网友C:
电压,通常电池上还会标2S、3S、4S,S是指电池组里串联的电池节数(电池的串联使电池组的电压升高),单节锂电池的电压是3.7V,那么2S是7.4,3S是11.1V,以此类推。这也是为什么电池上标示的电压都是3.7V的倍数的原因。
容量,容量的单位是mAh毫安时,它的意思是按这个毫安数持续放电,一个小时可以将电放完。比如2200mAh的电池,如果一直以2200mA的电流大小进行放电,那么它最多可以放电一个小时。电池的并联可以使增加电池组的容量。
放电倍率,符号是C,比如20C。它的意思是根据电池的容量,可输出的电流大小。比如2200mAh,20C的电池,它能够提供的最大电流是2200 * 20 = 44000mA = 44A.放电倍率越大,电池的内阻越低。

通过这三个参数可以知道,我们购买的电池其实是一个电池组,由许多单节的电池通过并联和串联得到的电池组,通常电压越高容量越大的电池体积也越大。

假设四旋翼在某个起飞重量(比如1200g)下,需要150W的功率输出才能够使四旋翼悬停在空中。那么这个功率值就对电池的性能产生要求了,以3S,3300mAh的电池为例:
1.3S电池的电压为11.1V,根据功率的计算公式P=UI,那么I = P/U = 150 / 11.1 = 13.52A,也就是说需要电池能够持续输出13.5安培的电流。
2.电池的容量为3300mAh,为了达到13.5安培的输出,那么电池的放电倍率为13.5A / 3300mA = 13500 / 3300 = 4.

那么这快电池能飞多久呢?根据电池的容量,它能够持续放电3300mA一个小时,那么换算成持续以13.5安培放电:3300mAh = 3.3A * 60min(分钟) = 13.5A * ?min = 13.5A * 14.6min, 即可以飞行14.6分钟。

不过要注意:
实际飞行中,4C是不够的,这仅仅是在无风悬停下的功率要求,如果要做一些飞行动作是明显不够的。
随着电池的放电,电池组的电压也会有下降,这时候必须提高输出电流才能达到合适的功率让四旋翼进行飞行。这会缩短实际的飞行时间。
电池存在一个过放的问题,即过度放电。过度放电会造成电池组的损坏,一般电池放电80%后就应该进行充电。按上面计算的14.6分钟,实际14.6*80%=11.7分钟后就不能再飞了。

根据电池品质的不同,对于3S,3300mAh的电池,飞行时间也会有所差异。在不做大幅度的飞行动作的情况下,X650在1.2kg起飞时能持续飞行10分钟以上就是品质比较好的电池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有些理论上的东西未必那么容易实现,只能说电池具备这个能力吧。电动汽车的话充电电流绝对很大,人 ...

说的好 加10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通常电池上还会标2S、3S、4S,S是指电池组里串联的电池节数(电池的串联使电池组的电压升高),单节锂 ...

说的太正确率,很详细

网友:
13L正解,加100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