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好灵异.......

楼主(2012-11-18):
ACE 11.1V 3S锂电 用电显测试,总电压8V!
居然电显只能测出两节电池 每组电池电压4.0左右 难道消失了一组电池?我这是3S的电池额........

网友:
直观判断,电显有问题。而且出问题的不少

网友:
呵呵   怪事!!一定有一个坏了!!!

网友:
明显出问题了

网友:
1 坏了一个电芯
2  电显问题
3 平衡口的线 断了一个
4 绝对不是灵异问题

网友:
绝对不是灵异问题

网友:
一个电池坏了一个电心!一个是电显坏了!你可以用平衡充一下!如果能充电!不报警那就是电显坏了!平衡充上面也显示电压的!

楼主:
我这破301平衡充.......电显没坏 3S控电能正常测量 难道是坏了一个电芯 我这人品也太差了吧

网友:
愿闻其详

网友:
换个电显看看吧,感觉这十几块钱的东西,出问题的机会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破301平衡充.......电显没坏 3S控电能正常测量 难道是坏了一个电芯 我这人品也太差了吧

有可能只是 平衡口的 线断了一根 这种情况 我遇到好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