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除了调斜盘角度,还有什么办法增大滚转俯仰敏捷度?

楼主(2012-11-18):
如题。
有副翼除了调斜盘角度,还有什么办法增大滚转俯仰敏捷度?

增加减少 副翼长度 重量等  能影响敏捷度吗

网友:
舵机角度量!!!

网友A:
副翼轻点

网友B:
缩短副翼长度
减少副翼重量
还嫌不够 就去掉副翼 保证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缩短副翼长度
减少副翼重量
还嫌不够 就去掉副翼 保证灵活

大佬你太幽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轻点

谢谢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拆掉副翼就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太幽默了……………………

我觉得这个关系比是  副翼更轻 更长 JJ更灵活  而不是更轻更短 JJ更灵活

求指教

网友:
无副翼
连杆位置

网友:
去掉重锤,用更轻的副翼,你还嫌不够,那估计是你的舵机速度和力气不够了吧

网友:
加大循环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