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如果在一个大大函道前面用一个小函道给大函道 ...
突发奇想:如果在一个大大函道前面用一个小函道给大函道供气,会怎样呢?

楼主(2012-11-18):
如题,推力会比只有一个大函道时的大吗?比如:大函道:90 80A 6S
电池
,小函道:64 30A 3S 混控设置

网友A:
无意义,尾流速度一样

网友B:
应该毫无意义

网友C:
要小心过速 over speed

网友D:
极速飞过!!!!

网友E:
几年前飞行披萨的模友试过,毫无意义,理论上是多了一集压缩,但是喷口速度提升不到10%。

网友:
意义不大,重量增加。

网友F:
和双桨直升机原理一样

楼主:
那有什么方法在设备不变条件下增加函道推力?

网友G:
越说越不靠谱了............洗洗睡吧!

网友H:
想法很新,不知可行性如何?

楼主:
山东省大苏打违法所得发,接啊好吗,的

网友I:
应该效果不大

网友:
效果不大,大涵道螺距速度突破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