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新手求助

楼主(2012-11-18):
想入手MWC飞控,但在TB是看到的有好几种价位的版本,请高手说说各个版本价位的区别,整套入手需要哪些???

网友:
我也想知道额

网友:
看淘宝的描述不就得了,对比一下。主要是配置。

网友A:
MWC不适合新手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不适合新手玩~

之前玩的是兔子,现在想入个MWC折腾下

网友B:
直接买mega2650的单片机配10DOF的那种,去卖单片机的卖家买,200多元,算是一步到位了,不要搞se版或life版的了 因为那个U是328的 扩展少,内存小,

网友:
找个凳过来听听。

网友:
都说MWC调试麻烦,看来我一个新手还是玩兔子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mega2650的单片机配10DOF的那种,去卖单片机的卖家买,200多元,算是一步到位了,不要搞se版或life版 ...

对MWC不是很了解,希望给个TB链接,想买回来了,慢慢了解和折腾~~先谢了~~

网友:
克瑞斯的AIOP是不错的高端mwc板子..还可以刷海盗和专用固件.便宜的话他家的SE也很好,,就是小板子.螺丝固定需要转换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MWC不是很了解,希望给个TB链接,想买回来了,慢慢了解和折腾~~先谢了~~

给你发了,自己玩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发了,自己玩去吧

谢谢了,那10DOF选哪款好点,网上有好多种价格的版本,不知道选哪个(价格和性能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