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几个问题,MWC的multiwiiconf上面所示四轴,四个数字表示什么意思啊要?

楼主(2012-11-18):
上面所示的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表示电机接口的话,我在mwc说明上,看到的是。

楼主:
还有,方向Y是正方向吗?

我倾斜的时候是以Y为轴翻滚的。
但是multiwiiconf,上箭头前方,指的是X轴

网友:
淘宝地址都上来了.........

联系卖家啊!论坛不是售后服务中心.......

网友:
那数字是指各个位置的桨所对应的信号引出脚

网友:
不错网上卖的很多30左右的样子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