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照片怎么这么水呀?请高手给指点一下。

楼主(2012-11-18):
NAZA+F450+GPS 拍的,相机直接挂在底板上。是因为连接处有些软造成的吗?

网友:
哇~这是越野跑到吧~~~

网友:
抖的不是一般的厉害啊!

网友:
这车开在上面一定很过瘾。

网友:
超好的越野跑到!

网友:
神马情况?????

网友:
车车跑快点能飞起来

网友:
高频振动

网友:
震动太大了,楼主做好桨平衡,做好相机减震就可以减小这种情况了不过图片挺有意思的这路修的也太腐 败了呵呵。

网友:
可以买GOPRO相机

网友:
不是连接处太软,是太硬吧。要减震。

网友:
楼主把飞机的相片发出来看一下,特别是连接上的地方来个特写

网友:
桥面下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