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弱弱的问一下两通固定翼和三通四通的区别

楼主(2012-11-18):
两通的能翻滚和俯冲吗?

网友A:
应该不能吧!2通应该只有油门很方向,加油攀升松油降低,方向转弯!应该只能上下左右不能做动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能吧!2通应该只有油门很方向,加油攀升松油降低,方向转弯!应该只能上下左右不能做动作的。

嗯谢谢少尉了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动力的还是无动力的?这里是滑翔机板块,和一般的固定翼还是有点区别的。对于无动力的滑翔机来讲,很多入门机型都是两通道的,分别控制升降舵和方向舵,做水平盘旋和垂直的筋斗都是可以的(滑翔机要翻筋斗需要事先俯冲加速,直接拉起会失速的),三通道滑翔机一般会增加机翼上的减速板或者增加襟翼,4通道的才会增加副翼,只有带副翼的模型才能够实现滚转控制,也就是说理论上可以做横滚动做(滑翔机是否可以做横滚要看具体的机型和气动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动力的还是无动力的?这里是滑翔机板块,和一般的固定翼还是有点区别的。对于无动力的滑翔机来讲 ...

嗯貌似很深奥哦

网友:
没啥神秘的,主要是纯热气流滑翔机是没有动力的,电滑的话自然要占用一个油门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