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杆安装

楼主(2012-11-18):
只看大图
淘宝上丝杆支撑座动则一百多,太贵了,买配对的角接触轴承也贵动辄几百,普通的单个才几块钱呀
请教各位还有其它什么既便宜又实用的安装方法吗?
随便买二个不配对同型号的角接触轴承能安装好么?
我想直接用一个双列的角接触两头各加一个螺丝顶紧,不知可行不?

网友A:
只要没有轴向窜动,你想怎么装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没有轴向窜动,你想怎么装都行
关键就是怎样解决轴向窜动,小弟新手,怕万一做出来不行,就浪费材料金钱了哦,
所以上坛来问问大家的意见,有成功案例那就可以大胆去做了~

网友B:
同求,有图最好。

网友C:
hrb的7204的好像是80+一对,配好的对的

网友D:
二手拆机的丝杠座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了,可以考虑下用平面推力轴承替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