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JI IOSD 之资料显示

楼主(2012-11-18):
有一个给DJI 的参考构思
在飞行比较远或者看不见飞行器时
WK-M的灯号已经看不倒
可否在IOSD的内容加插灯号IMU的信息呢?
白灯,红灯,绿灯,粉红灯蓝灯....
这样可以知道当时机体接收GPS的准确度

网友A:
应该只有白灯的状态看不到吧。。
gps卫星数目和红灯的状态是直接对应的,少于5颗星3闪,5颗星2闪,6颗星1闪,6颗星以上不闪
飞行模式在屏幕左下角有显示,可以不用看蓝灯之类的。
唯独没有白灯的状态,我们这面考虑一下要不要加进去。

网友B:
总之市场反应的情况已经很多了,赶快出IOSD的固件升级吧

网友C:
OSD右上角不是有显示卫星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