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炸鸡的真实记录(狗2)

楼主(2012-11-18):
配置:玉兔飞控、天地飞7、XXD2212 KV1000、好盈20A、花牌2200mAh 20C*2、DIY机架、1047 APC仿浆、狗2、柏通5.8G 500mW
起飞重量:1.75KG,全手动模式(无GPS、无CF)
风有点大,上升到稍微高一点立马被吹偏,姿态不明的情况下赶紧收油,主动炸鸡。

遇到如下问题,请大家帮忙解答:
1、图传在低空的时候没有问题,稍微高一点图传干扰很大,基本收不到图像,什么原因?
2、好盈20A、20C的电池带1.75KG的机器是否有问题?感觉电池、电调、电机都非常热。
3、为了较好控制航拍中的飞机,一般采用手动模式(无罗盘)好还是采用CF模式好?

网友:
慰问一下 顶

网友:
电池放上面......还是两个...............

不知道说什么了.........

网友:
表示慰问,找找原因

网友:
心疼死我了,慰问一下

网友:
图传的话~天线布局才是问题……距离远了功率大了就容易干扰……图传最好的方案是遥控器接收器用FM,图传用2.4G/5.8G(固定翼的都是这样~毕竟FM还能二次变频)

网友:
电池放下面好一点吧 上面重心太高了

网友:
慰问下,下周准备FPV了,希望有个好结果。

另外,楼主电池干嘛放那么高啊?重心高不利于稳定哦。

网友:
头重脚轻

网友:
鼠标一抖 一分到手 手提酱油 低头猛走

网友:
看这晃眼!!

网友:
动力不够,倒置修正余量不足。 lz 是2212 的电机吧。
lz 悬停的 油门多大。

网友:
成都的模友慰问一下···狗效果就是好···

网友:
配置和重量跟我的差不多,我电调用ZTW30A的,温度正常,电机和你一样,飞控也是图中,550航拍机架,暂时没有遇到失控问题,,,我是普通自稳飞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电池确实应该放到下面去,重心可以低一点。

网友:
电池确实应该放到下面去,还是慰问一下

网友A:
遇到如下问题,请大家帮忙解答:
1、图传在低空的时候没有问题,稍微高一点图传干扰很大,基本收不到图像,什么原因?
2、好盈20A、20C的电池带1.75KG的机器是否有问题?感觉电池、电调、电机都非常热。
3、为了较好控制航拍中的飞机,一般采用手动模式(无罗盘)好还是采用CF模式好?

1、图传天线朝地试试
2、电机略小
3、用自稳模式……

网友:
这个拍好了也不太成用啊。

网友:
进来学习下,提前预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如下问题,请大家帮忙解答:
1、图传在低空的时候没有问题,稍微高一点图传干扰很大,基本收不到图像, ...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已经换了几个朗宇2212 KV980的电机,图传的天线我再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B(2013-03-17):
安慰下   这边有个公园  没必要跑那么远去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已经换了几个朗宇2212 KV980的电机,图传的天线我再调整一下试试。

XXD2212和朗宇2212使用下来我没有感觉有多大差别,换朗宇2216试试.

网友:
1.重心偏高   2.果断换30安电调加2216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慰下   这边有个公园  没必要跑那么远去飞啊

你说的是哪个公园?

网友:
布吉小关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