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1000的动力问题。。。急

楼主(2012-11-18):
如题。。。新装的好小子1000.动力配置XXD 2208 KV2600
请教老手的时候还说动力不够啊、、、、、浆是JN 5X5浆高速浆了
请问有没有好小子1000的动力配置。。。暴力点的、、、、

网友A:
这动力飞不了么?不可能吧

网友B:
这配置一个字:肉。简直没法飞什么也练不出来。换了2212.KV2200配7*4的马刀桨,或者2212,kv1400

网友C:
直接换桨,6*4,推力大一倍左右5*5力太小了

楼主:
推力大会不会耗电也会增大啊。。。??不会我打算换了。。。不然真的好肉。。。

网友D(2014-03-01):
我用2208 kv2200 配7寸桨,可以做筋斗。建议换个7寸桨,5寸太小。kv1400~2000左右都可以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