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US Multiwii SE V0.2 问题求助

楼主(2012-11-18):
通过FTDI连接到电脑上后,只有一个两个灯亮,那个蓝色的状态灯不亮,这是为什么。UPload程序也出错误,
GUI读不到信号,

没有信号,就一直线

没有信号,就一直线

网友A:
昨天刚试了MWC,一切正常

网友B:
232是要装驱动程序的哦   下个驱动  还有JAVA环境

网友C:
你先试试不接下 载线,直接用电调给板子上电时板子蓝灯是不是点亮闪烁后再熄灭。如果是这样说明板子没有问题,那你就要用万用表测量FIDT各针脚和单片机对应管脚电阻是不是零。FIDT个针脚正常情况都是跟单片机直连的。我的板子就是有针脚不通,我用跳线连接后就好了。

如果上面的方法还不能解决办法,也可能是bootloader可能已经破坏了
我是用isp接口连接isp下 载线直接读出单片机flash内容。通过isp直接重写bootloader,这时板子上电蓝灯应该闪烁

然后再用isp接口直接往单片机里写程序,这时再上电应该板子能正常启动了。

网友:
你改固体后
要去点选
选择端口和芯片类型
再去GUI里点选
选择埠再点选start
它就会跑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改固体後
要去點選
選擇埠和晶片類型

tools中的com号,board板,我都选择了,还是不行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2是要装驱动程序的哦   下个驱动  还有JAVA环境

你好,驱动已经装了,java软件也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试了MWC,一切正常

你好,除了FTDI线,你插的其他线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试试不接下 载线,直接用电调给板子上电时板子蓝灯是不是点亮闪烁后再熄灭。如果是这样说明板子没有问题 ...

你好,直接用电调上电,蓝灯不亮,其他两个灯亮,这样的话,是不是只有bootloader坏了的可能,刷bootloader要用什么样的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直接用电调上电,蓝灯不亮,其他两个灯亮,这样的话,是不是只有bootloader坏了的可能,刷bootload ...

要用isp下 载线
你找淘宝上有卖avr单片机套材的店,那些店里都有,然后你还需要六芯杜邦线

飞控板上这个口是ISP下 载口

把下 载线和这个口连接就可以了,不过下 载线上是12个针脚,而其中只有6个是有用的,要与你的板子连接.至于怎么连,暂时帮不了你了,因为资料在我电脑里呢,我现在出差,你可以查查资料
上图是板子上ISP口的定义,

上图是ISP下 载器的接口线序定义,对应编号的连起来.注意VCC和地线千万别接反,其他的接错不会烧单片机,最多是连接不成功.你最好用万用表确定一下电源正VCC和地线,然后再连.

连接好以后用arduino变成软件中有一项就是烧bootlaoder,手边没有软件没法截图,就是在选com口,单片机类型按个下拉菜单里最下面一项应该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isp下 载线
你找淘宝上有卖avr单片机套材的店,那些店里都有,然后你还需要六芯杜邦线

好的,非常感谢,我研究研究,不会再找你,呵呵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PC和飞控板没建立起连接,检查串口号、速率、板子型号是否都选择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isp下 载线
你找淘宝上有卖avr单片机套材的店,那些店里都有,然后你还需要六芯杜邦线

你好,我接好线后,插到电脑上后,飞控板上只有一个红色的5V LED灯亮,用Arduino 0023 ,tool ,burn bootloader,
W/AVR ISP ,还是报错,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
电路板有问题,可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
电路板有问题,可以修

你好,电路板哪里有问题呀,怎么修呀?

网友C:
用电调插上后节电池是否两个3.3,和5v两个灯都亮?
我的是插电调正常,用下 载线连就是你那个毛病,把下 载线的VCC和电调那排插针的电源+直接用导线短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调插上后节电池是否两个3.3,和5v两个灯都亮?
我的是插电调正常,用下 载线连就是你那个毛病,把下 载 ...

你好,检查了,应该不是VCC断路问题,可能是其他部分线路问题,能给我传点相关的电路图么,谢谢,519042082@qq.com
我连接好ISP接线后,用烧录软件,提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

网友E:
这个是软件问题   LZ估计不错你使用的是64位系统,我也折腾一天   后一个朋友给我汉化软件 就可以是用了。

我现在用的1。9的版本  编译软件使用的是0023    2.0的版本要配合1.0以上的编译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软件问题   LZ估计不错你使用的是64位系统,我也折腾一天   后一个朋友给我汉化软件 就可以是用了。
...

你好,我的系统是32位的XP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改固体後
要去點選
選擇埠和晶片類型

竟然是繁体。。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竟然是繁体。。看不懂啊。。

你可能真的看不懂
我是台湾飞友
所以字体应当是繁体的
但是简体字
我可略懂一二

网友:
LZ这个问题,我没有遇到,不过,我才买来的CRIUS Multiwii SE V2.0标准版,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磁力计和三轴加速度仪貌似有问题了,用GUI调试的时候,磁力计一直指向西南方向,而飞控板的姿态一直也都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不是当时飞控板的位置)。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啊。求助。

网友(2014-02-27):
能发点这个板子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