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学习SolidWorks 2012,怎么把这些调出来?具体看图 ...
正在学习SolidWorks 2012,怎么把这些调出来?具体看图说话。

楼主(2012-11-18):
只看大图
提示:

网友A:
工具,自定义。勾选需要的选项即可。

网友A:
或者在软件中间最上方空白处,右键也可以调出。

网友B:
多点点 右键,,再说也没有必要啊,弄得满屏幕的按钮也不好,特征里面有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 找到了
不谢,不过建议你买本书,书上的例子照做一遍,基本上就可以了。

网友D:
嗯我也是来学习看看的

网友E:
路过,我的是SolidWorks 2011,有空再玩玩SolidWorks 2012看看有什么新功能

网友F:
刚安装了这个,还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G:
装了几次不成功 求下 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