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 内阻测量

楼主(2012-11-18):
新入了PL8,配了个并充板,发现充电内阻检测总是最后一片的内阻测出来偏高,差不多高一倍吧。咨询会用PL8的大侠,是不是有什么设置问题?

网友A:
你所有的电池最后一片都偏高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有的电池最后一片都偏高一倍?????

是,其片都正常,就最后一片比别的高差一倍,不同s,不容都这样

楼主:
换了平衡头模式又变成第一片偏高了,奇了怪了

网友:
估计是算法问题吧。PL8的特点体现在大电流及平衡速度快。楼主就不要纠结这些细小问题了。毕竟做工摆在那里的。

网友:
这种问题要用其他具有测量内阻的充电器测同一块电池对比下
想问下,同一块电池多测几次,每次测出的结果相同吗

网友B:
配原装平衡板也偏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原装平衡板也偏高吗?

原配的平衡板应该是FMA制式的,当时为了省点钱没买原装平衡板跟充电线。不知道原装是什么结果,后来怀疑并冲板自恢复保险有问题,后来换了插口还是一样。搞不懂了,不过模式改对了以后第一片的内阻偏高没有那么多了,估计差几个毫欧吧。

楼主:
我看说明书说如果平衡头模式选错了会报错,可是我的为什么没有错误信息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平衡头模式又变成第一片偏高了,奇了怪了

平衡头模式是怎样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衡头模式是怎样换的?

左边两个键一起按,进入设置,然后上下选 charger option ,然后按enter;enter;enter;enter;enter,直到看到node……………… FMA,默认是FMA ,可以改成 XH/什么的。一共两种,原装的平衡板是FMA模式的,一般的并充板是XH什么模式的。我想让有PL8的帮我试试。怎么回事。

网友:
没问题,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左边两个键一起按,进入设置,然后上下选 charger option ,然后按enter;enter;enter;enter;enter,直 ...

fma和xh是指怎么的方式??

楼主:
OK 了,升级了新版的固件,貌似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a和xh是指怎么的方式??

指的是平衡头的接线方式,fma是将电池正一直接到第9芯的和我们一般用的不一样。

楼主:
幸亏搞了数据线,看来升级个固件什么的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
请教个问题,用的是pl6,可是一直没发现内阻在哪里,找不到内阻的显示菜单。请问是在哪里看的内阻?谢谢

楼主:
单只锂电充电时候会显示。选择并充就不显示了。第一页就是,如果没有的话可以从软件里添加显示页。

网友D:
可是第一项是 empty 空的,又没有数据线,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是第一项是 empty 空的,又没有数据线,怎么办呢?

这个就不知道了,我拿来新的和升完级默认都是有内阻信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是第一项是 empty 空的,又没有数据线,怎么办呢?

这个不清楚了,我拿来默认就是有内阻信息的。刚刚开始的时候会显示 Cal res (0% done),到100%就显示出内阻了。插上软件更直观。数据线还是有点意思的,搞个玩玩吧,尤其是如果你懒得读那好几十页说明书的话。

网友E:
我的PL8也是最后一组高,LZ升级后是什么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PL8也是最后一组高,LZ升级后是什么版本号

拿来是3.25好像是升级成3.3几了,修正说明就是修正了内阻算法,赶紧升级吧,你要是最后一组高看看平衡头模式是不是选的不对

网友:
有人反应升级了反而更不准了。。。

网友F:
正常,最后一组在fma模式下是前面2组的叠加,自然内阻特别高,你减一下就知道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最后一组在fma模式下是前面2组的叠加,自然内阻特别高,你减一下就知道正常了

原来是这样

网友:
我顶!我顶!我顶!我再顶!我使劲顶!我就不信顶不起!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网友:
楼上不看全帖子的,看看我的说明就知道是正常的

楼主:
这也叫正常,大家对这小2000块的东西也太宽容了。

网友:
去看说明书,然后看根源,就知道正常不正常。估计cookxk也是没看我说的

楼主:
原版固件明明有问题,XH 接线内阻第一组测量不准,用过pl8的都应该知道吧。不知ls看我说的没有啊。所以要升级固件。而且升级完了fma模式测xh接线最后一组也不是前两组相加了,ls还是升级固件实验下吧。

楼主:
为了能并充头直接充电,非搞个fma模式。弄得这么麻烦。

网友:
?我升级了固件还是一样的啊,我一直使用fma模式

楼主:
用XH模式的并冲板选FMA模式?

网友:
哦,我使用fma模式的并冲版,自己做的并冲版,我想呢,我升级了最新的固件,怎么和你们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