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911出问题了!

楼主(2012-11-18):
我的911出毛病了,油门推到最高就失控。在把油门啦到最低都没用,浆还是高速转动。尾电机是好的也不转。谁来
帮帮忙啊????????????

网友:
换主板,我的也坏了,

网友A:
可能真是主板坏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 建议换主板

网友:
这就是推至最高油门之前都仍是全部正常,先借另一部V911控试试吧。

陈伯

楼主:
我是学生党,没米啊!!!!!

网友:
找卖给您飞机的卖家,线路板问题应该是可以免费维修的,记得淘宝上有卖家可以免费维修。

网友:
建议联系商家维修吧

网友B:
主板坏了,会焊的话买个主板,不会就买个单机

网友:
主板坏了!!!!

网友C(2013-01-08):
引用 网友A:
可能真是主板坏了

我刚注册的     怎么不能发帖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注册的     怎么不能发帖啊 ??

等你级别上去了就可以发帖了。

网友C:
级别要怎么上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级别要怎么上去啊?

多回复,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
应该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