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卵了 一个灯也不亮了

楼主(2012-11-18):
刚买的usbmach3控制卡 说明书上也没有说是怎么设置的 厂家说装好软件默认就可以了 可是这信号灯咋一个也不亮了  先前的tb6560一体的板子灯还亮  高手们帮帮忙看看是啥问题 但是联机还可以刻东西

网友:
这个USB的没玩过,真心不懂。

网友:
我觉得还是并口来的稳定

网友:
楼主柳州的?我也是柳州的,以后多交流。

网友:
3轴的限位设置了没有?如果没有,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
不错啊,欢迎折腾!

网友:
楼主柳州的?我也是柳州的,已经中毒好久了,正在做4轴JJ,有机会交流一下经验!

楼主:
又回来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和楼主打听下,柳州什么地方有卖45#圆钢棒?材料店什么地方比较多?

还有桂M牌的125CC摩托车进柳州挨卵的机会大咩?

网友:
真的不懂,顶

网友:
这个不懂,等楼下解释.

网友:
kao  看成了排卵了

网友:
楼上的真幽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楼主打听下,柳州什么地方有卖45#圆钢棒?材料店什么地方比较多?

还有桂M牌的125CC摩托车进柳州挨卵的 ...

不好意思  我在桂林  不是柳州

楼主:
我又问厂家 说usb就这样 只要输出的才亮  买这种功能的板子 还真不会用
现在接线又有问题了 我用了4个开关电源 一个24伏3个36伏的 还要每个都用滤波器吗?

网友(2013-04-27):
引用 网友A:
和楼主打听下,柳州什么地方有卖45#圆钢棒?材料店什么地方比较多?

还有桂M牌的125CC摩托车进柳州挨卵的 ...

大得卵跌,柳州仔那么卵多滴,桂M?金的车

网友B:
讲乜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乜卵啊?

兄弟是广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