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无刷驱动做电火花 试验

楼主(2012-11-18):
无刷驱动提供高频电源,另一只无刷驱动负责进给控制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2NzY3MTky.html

网友A:
我最近想买高频线切割电源,后来钱不够了,也想过用步进驱动来试验,因为电脑可以提供无级脉冲信号,而且宽度可调,驱动器把信号放大,这不就是一个现成的高频电源吗?

网友:
重点是另一个无刷怎么实现进给的联动控制

网友:
什么意思。 可以看看驱动电源吗?

楼主:
驱动就是无刷驱动器,电源用110v交流供电。这个是在美工刀片上打1mm的孔,用的漆包线,用时22秒

网友:
那个无刷实现联动控制,有相关的电路图共享吗?

网友:
什么原理?

网友:
自己D的电火花  能控制加工精度吗?

网友:
无刷驱动器不是用直流电的吗?直流48v的驱动器用交流110v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想买高频线切割电源,后来钱不够了,也想过用步进驱动来试验,因为电脑可以提供无级脉冲信号,而且宽 ...

是不是直接用mach3控制a轴运动,然后a轴步进驱动器上不接电机接电极,就能电火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直接用mach3控制a轴运动,然后a轴步进驱动器上不接电机接电极,就能电火花了?

对啊,F 值能控制脉冲频率  脉宽在电机设定那,用高压的效果应该好些,我没试过,不过应该要串电阻丝做保护

楼主:
精度指的是深度吗?这个没考虑。业余主要是打打丝锥啥的
做个大概的深度指示也不是太难

网友:
这个有创意,很有启发,楼主真是创意无限,支持下

网友:
求进给控制原理!!!

网友(2019-06-12):
原理及电路图呢能共享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