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在调参软件里全是错误怎么解决啊,高手来帮忙看看

楼主(2012-11-18):
NAZA在调参软件里全是错误怎么解决啊,高手来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没有问题啊,那个是错误信息的列表,给你对照用的,如果有错误,在“主控输出关闭”那里会有提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啊,那个是错误信息的列表,给你对照用的,如果有错误,在“主控输出关闭”那里会有提示的。

应该是在“主控输出关闭”左侧,会多出一个出错提示警告。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下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