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啊,这么晚上来就是请教G31的问题

楼主(2012-11-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通道插对了吗?重新设置一遍

网友:
玩不了半价就出给我吧

网友:
G31的高手   咱这边用的多吗???  不太清楚

网友A:
如果是用WIN7,先把桌面设成小字体,否则有些选项看不见。
1:G31设置首先要在控上把十字盘选为不带混控的普通120度。
2:按步骤设定,每一项设完后要符合软件的提示。
3:十字盘0%,50%,100%调平后三个油门状态在软件里肯定是水平的。但设完保存退出软件后,十字盘只在50%时才水平,最低和最高油门时,十字盘又不平了.这是因为在软件里调平十字盘的时候,是关闭了其他混控的,调的是机械平。平时飞的时候是带着各种混空和补偿的。最典型的是是对飞机尾部的补偿,解决机尾长而且档风而机头不挡风,进而产生的推螺距抬头,负螺距点头的现象。所以如果是正螺距前倾,负螺距后仰的话,那就是正常的。
4:设定集体螺距,循环螺距时是把大桨拉在机头方向。此时是不设定飞行螺距的,控上的螺距曲线是默认斜线,不要去动它。
5:电调,电机设定不关G31的事,完全由控设置。
6:软件设置项完成保存后进入控的螺距曲线NORM项,把螺距设成最低-2,中6,最大11,之间拉成抛物线即可。油门曲线默认,等飞起来再慢慢加点,使转速达到最高轻快就行了。
6:一切调完后自检完后目测十字盘是水平的,尾桨位置也正确,锁尾方向无误,这时才能起飞。
7:起初推油门一定要缓,推猛了可能会翻,转速起来后就可推快点了。无副翼全靠电子补偿,升力要达到一定推重比陀螺修正才起作用。用带缓启动的电调要好很多。注意离地前如果尾巴上下或左右抖动过大,机身震动大不能强行起飞,那是安装或设置有问题。
8:强烈建议用接收电调机,在控上先设好熄火开关,此开关在飞机自检完成以前随时处在关。

网友:
不敢当,我也是菜鸟,前不久第一次装机,调试,飞起来。
个人感觉三轴的调机
比有副翼简化不少,如锁尾,基本没什么调的。

网友:
我是照着这个教程贴学习的,你看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3703&extra=&highlight=g31&page=1

无副翼打舵反应直接,最好在软件里把EXP设成-30/-40(控里不设),刚开始飞就柔和些了,等习惯了再慢慢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WIN7,先把桌面设成小字体,否则有些选项看不见。
1:G31设置首先要在控上把十字盘选为不带混控的普 ...

大侠 我用的也是g31 别的都好 就是油门50%尾巴摆动厉害 jj是新装的控是t8fg 求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G31的说明和软件太不严谨了,难道老外是你爹啊,不但错误很多,土生土长的山寨货搞什么鸟英语,自己人看不懂 ...

同感吗的 用鸟语忽悠国人 忒他吗的不地道了

网友:
先看看左右舵机是否插对,对着机尾看,左舵机是插G31的Servo Left。说明书里那个图是反的。
把尾感度降到30%-40%试试,也可以加到60%-80%试试,一般来说无副翼的锁尾感度比有副翼的低。
另外转速低也会抖,油门曲线恢复到默认斜线转速就上去了。
还不行就要排震,先检查G31的粘接,避震。
飞起来看如果有双桨一定要调了消除掉。
装机时所有齿轮的配合如果有哪一个间隙过紧都是震源.

网友:
同感吗的 用鸟语忽悠国人 忒他吗的不地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