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B焊台

楼主(2012-11-18):
朋友那拿了个古川936B的焊台,缺手柄。但焊台插电那个灯不亮,正常吗。有用过这种焊台的朋友吗,怎么知道这个焊台是好是坏。谢谢了!

楼主:
怎样能知道是好是坏。好的就淘宝配个手柄。如果是坏的就悲剧了,毕竟新的也没多钱

网友A:
刚在淘宝上几十块钱买了个山寨焊台,,偌大的字体写着日本制造,笑喷了。。。

不过整体做工还不错,温度控制也灵敏,,,,,那个灯一闪一灭的,,估计是加热的时候亮,不通电的时候不亮。。

几十块钱的东西,包装,说明书,用料还真不错,,,可惜大环境不行,自主品牌无法开拓市场,,只能写个很大的日本制造才卖的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在淘宝上几十块钱买了个山寨焊台,,偌大的字体写着日本制造,笑喷了。。。

不过整体做工还不错,温度 ...

这种焊台没手柄通电指示灯不亮,正常么。平时没用过焊台,也不知道怎么辨别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焊台没手柄通电指示灯不亮,正常么。平时没用过焊台,也不知道怎么辨别好坏

这个。。我刚收到货,,还没这么试过呢。。。

不过这个也不能作为好坏的依据啊,,你得把壳子拆开看看里面的电路,,没糊没焦没味道的话,一般是好的。。

楼主:
拆开看过了也没糊什么的,就是不确定好坏。插电测试手柄插口处也没电压输出,不知道怎么弄啊。望高人指点一二。谢谢啦

网友:
电源插上  万用表 测  手柄插口    不就知道  好坏了么

网友:
不插手柄不亮,反正白光的是这样

楼主:
哪位知道手柄接口那两个接头可以测出电压

网友:
只玩过白菜白光的,这个不懂

网友B:
我刚才看了,白光936,不插手柄是不亮的

网友:
一直想有个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看了,白光936,不插手柄是不亮的

不插手柄的情况下,手柄插口有电压输出么。

网友:
不插手柄的情况下,手柄插口应该没有电压输出!因为不插手柄,温度传感器开路,检测不到温度,测得温度为最高值,就停止加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