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 MINI CP 好难挺得住呀

楼主(2012-11-18):
前些日子 入手V911 觉得还行 对尾悬停基本没问题 指哪里差不多落哪里
锁尾就是有点跑 电压少一点 锁不住尾

想着在换个高级的吧 论坛里转了转 选定MINICP 冬天在家里能玩
试飞CP
觉得MINI CP 好难停得住呀 而且-20螺距 快打到家具时 拉油门降落 砸向地面有点急
各位老鸟 MINI CP 悬停时 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求教!!!

网友:
四通机手法天生和6通是完全不一样的,建议LZ一是上个模拟器先练练,二是多潜下水学学MINI CP的调机和设置,6通机和4通机的差别不是一点两点啊

网友A:
911本身带自稳当然容易操控啊,你怎么掰摇杆他都会自己恢复水平。6通就不一样了,摇杆掰哪边他就往哪边倾斜,要自己操控恢复水平的

网友:
开HOLD,发现救不回来就切。减小损失

楼主:
HOLD 怎么开呀 遥控器上开吗  配的 DEVO 10 的控

楼主:
上了模拟器了 不过 模拟器里的 也停不大住 左边晃到右边 晃到前边 晃倒后面 跑来跑去的 不好停住

网友:
6通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在家飞 负螺距不用那么多啊  调小一点  外场急着调回来就行了

网友B:
最简单的调mini cp主板上的旋钮 箭头越指向12点越稳定  基本上过了6点方向就是个911 脱控比911还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HOLD 怎么开呀 遥控器上开吗  配的 DEVO 10 的控

功能設置-油門鎖定-啟用
失控直接打下HOLD開關,可以大大減低掃齒的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了模拟器了 不过 模拟器里的 也停不大住 左边晃到右边 晃到前边 晃倒后面 跑来跑去的 不好停住

911剛轉過來肯定手法上會有一點不習慣
玩一陣子習慣就好了,然後你會發現六通比四通好玩,你也會發現很多時間都在修機
基本上玩半個月就可以很好控制了

网友:
俺也是911到cp到现在450。一直很顺利也很快乐。楼主慢慢练吧,恭喜入六通机!
负螺距别20%,太大了,俺就发帖骂过。控里可以改的。多潜水吧

网友:
想飞好cp,请搜索聪少,rwfy的帖子。suvsuv,thenox的技术贴。还有俺自己以前的裹脚布心情贴,就是又丑又长

网友:
手机发神经错乱总是连发

聪少,rwfy的改装帖子都是主贴。很好找。
suvsuv,thenox是低调技术党,有价值的都在跟帖回复里,很难找。
学好搜索很重要!

楼主:
多谢各位老鸟的回复 继续努力练习了

网友:
mini 联系不错  楼主 好好玩一冬天  开春就差不多了

网友:
同为新手,相互勉励下,希望春天都能练出点模样来!

网友:
4通和6通是2吗事,慢慢练习吧

楼主:
共勉 共勉 楼上飞什么 机机

网友:
我也是911后上的DEVO10+MINI CP。都是新手,可以联系一起学习!

网友:
911-v200-450-mini cp,我的飞行路程,mcp这两天总算会自旋了,逆时针比顺时针要熟练,这东西真是要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调mini cp主板上的旋钮 箭头越指向12点越稳定  基本上过了6点方向就是个911 脱控比911还稳

CP 主板上的是 干什么用的 旋钮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CP 主板上的是 干什么用的 旋钮呀

看这个帖子的194楼你就懂了  http://www.rctw.net/viewthread.p ... ;page=20#pid1700206

楼主:
多谢楼上了试试看的

网友:
mini 挺耐炸的,我一般就在床上悬停,高度也就20厘米!不行了就拉下油门。炸了也不怕!至于你控制不好就得自己练习了。mini 算很稳了,记得有一次脱控差不多快十秒了。只偏一点!还是自己练模拟器好

网友:
同为新手,相互勉励下,希望春天都能练出点模样来

网友(2014-04-23):
4通跟6通纯属两码事,4通你可以左右前后都打到底,6通这样等炸吧。话说我刚开始也跟楼主一样,不要把舵打太大就行,自己慢慢感觉,等悬停10几个电之后,你就可以大胆的向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