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Brandon的训练,分享一下所得

楼主(2012-11-19):
原来起飞和降落我都不过关,看Brandon的动作,垂直起飞升到两米,悬停两秒再走,降落也是一样,更别提连普通模式都没有设,全部都是两米处悬停然后熄火降落。

回来后我在模拟器里试了下,我也不算完全新手了,小机室内都可以翻,但还是发觉这样的起飞很难啊,不晃两晃根本稳不住,基本功不过关? 还是模拟器太飘?想问下薛爸有没有Brandon模拟器的视频,特别是G4定点悬停训练的,我天天练这个很想看看基本功过关后的动作应该是怎样的,有比较才能找出差距,今天你说即便是晃啊晃只要能在定点上方也行,但我总觉这样要求还是低了些吧?有些时候特别是练新动作新方向时我根本是全舵量在晃,早超过15度啦。

还有一点就是安全意识!在薛爸接电和拆电的时候Brandon两手一定是一个在油门锁定一个在油门最低死死压住,专业素质! 有人或狗靠近了都要大喊离开。安全第一!700的机,到起飞转速后离开10米我都有危机感。

哦,还有一点疑问:颈带很重要吗?我看Brandon好象很重视,感觉不舒服都要调一下再飞。是否控一定要水平且对正?还是有别的经验?

还有大桨的声音,和飞机姿态一样也是很重要的反馈,这些以前从来都没注意过。

顺便报告一下私人训练进程,从得到薛爸指点后真机重回到对尾悬停训练不再乱翻乱炸了,目前有点所得,但还没有突破的感觉,450还没装起来,坛子里收了一架3手250,装装调调结果今天在飞场秒炸,汗,回来才想起临走前匆匆换了尾管(之前的有点瘪不太好看),结果舵机中点忘了修正...不是舵机的问题,昨天在室内试飞的时候虽然因为害怕没真飞起来稳住但也没有追尾。另已经订了改3mm横轴的螺丝什么的,准备按SUV的方法做,感觉250还是很不错的尺寸,室内室外都可以飞~

网友:
楼主上一些薛童铭练习分解动作视频吧,薛爸传的太少,而且上的都是已经练成也是按套路来的练习视频,能学到的太少

楼主:
我也找不到啊,所以才求薛爸,不知会不会有什么忌讳,没见过高手基本功的视频,都是套路的

网友A:
其实LZ不需要刻意去找基本功视频,只需要看一段小薛F3C比赛的视频就可以了,里面全部是基本功。F3C考验的就是基本功,全套动作都是由基本功串起来的,把全套动作分解并仔细研究一下你就清楚了。

专业飞手和业余魔友最大的区别就是基本功和细节,专业飞手把直机是当作系统工程来对待的,里面要注意并养成习惯的东西其实相当的多,其实和培养一名真机飞行员没有什么区别。你要是有时间、精力和条件那么去做,也许你也能达到相当的水平,绝大多数业余魔友基本是做不到的,因为出发点不一样,俺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LZ不需要刻意去找基本功视频,只需要看一段小薛F3C比赛的视频就可以了,里面全部是基本功。F3C考验的就 ...

受教,羡慕楼主,能见到专业选手训练,让薛爸点拨指导~

网友B:
楼主,路很多条,不要盲目崇拜,我就不信神马飞7年炸不到10次,use you head,,,,
there are two kind of politer in the world,who‘s heli has crashed and who will have his heli to crash,,,,,,,
上面这句话不是我说的,真的,,,去helifreak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路很多条,不要盲目崇拜,我就不信神马飞7年炸不到10次,use you head,,,,
there are t ...

你可以不信任何的网络说辞
不过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7年摔机不超过10次
在上海的和薛童铭一起飞的飞友也都知道
印象中摔机最严重的几次
一次是接收机电池松开整机报废
一次是在F1于一台固定翼对撞
还有一次再安阳高安杯表演的时候摔过一次

另薛童铭的练习过程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基本都是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飞行练习
不会贸然的去做一些陌生的动作
当初最早的2-3年时间中
他练习的就是F3C静态动作和上空动作
知道他能完成所有的F3C当时记得是P组动作后
他才开始一些基本的3D动作练习
也不会去刻意的模仿那些飞手的飞行动作
这点值得大家可以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不信任何的网络说辞
不过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7年摔机不超过10次

直机撞固定翼一定很壮观,有视频吗也分享一下啦

网友C: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会撞
所以也没有人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会撞
所以也没有人拍

可惜啊,难得的场面

网友:
留下一点祝福 我已经悠闲的飞固定翼了

网友: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