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准备折腾了,算完成了 (82楼开始上视频)

楼主(2012-11-19):
这次来个更像些

网友:
SJM的样子真的是很骚很另类啊

网友A:
期待大作,要多上点骚图,嘿嘿,

网友:
样子很骚啊!

网友:
样子很帅

网友B:
然后用450的主轴主齿对转齿么?

上身这么改强度估计不错 但是原来那种设备外露的感觉看着更舒爽一点

网友:
与我一样——手痒

网友:
楼主自己造?    等样机

楼主:
改变了一下后部的造形,使后面的过度感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用450的主轴主齿对转齿么?

上身这么改强度估计不错 但是原来那种设备外露的感觉看着更舒爽 ...

是500级别的,参考你的意见,改变了一下后部的造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大作,要多上点骚图,嘿嘿,

谢谢一直以来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500级别的,参考你的意见,改变了一下后部的造形

非常期待

网友C:
感觉原先的比较好,建议尾舵直接和后面的斜盘舵机对称放在一起,拉杆和你的第一次的设计一样从尾管上面过,这样集中度比较好,还可以避免3个斜盘舵的舵臂高度不一致的问题
PS:在另一个帖子里看到你的第二个版本的500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原先的比较好,建议尾舵直接和后面的斜盘舵机对称放在一起,拉杆和你的第一次的设计一样从尾管上面过, ...

斜盘舵机安装同一方向安装的确是一至性最好,这次改动主要是为了让外观更好看,结构来讲是没之前的结实,尾拉杆上置主要还要改L臂,还有3轴向下调机不太方便,不过尾舵和斜盘对称放一起这个想法不错,可以试下,不过侧板今天切了出来了,先做好后下一步再试试
下面是今天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原先的比较好,建议尾舵直接和后面的斜盘舵机对称放在一起,拉杆和你的第一次的设计一样从尾管上面过, ...

试了下,可以把一边的板做面标准舵机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下,可以把一边的板做面标准舵机位

  利邪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