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起动器问题

楼主(2012-11-19):
油机要用胶头.油直要用起动杆.要是买2个起动器就太贵了.如果起动头子能换着用就好了

网友:
亞拓啟動器 飛機,直昇機兩種啟動頭可以共用一支啟動器,沒問題

网友:
是的 直接单独买个固定翼的头子的 楼主了解一下

网友:
直接单独买个固定翼的头子的

网友:
油直的起动杆可以直接插到油机的胶头上的.买一个油机的胶头就可以共用一个起动器了.

网友:
亚拓启动器确实好用,而且还可以两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