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方便拆卸轴上安装方式的螺旋桨安装座?请教

楼主(2012-11-19):
我的固定翼电机必须使用轴上安装方式的螺旋桨安装座,由于位置问题,这个安装座安装后和防火墙很近,而锥度部分一旦卡紧后,拆卸的时候很难用手拿下来,用老虎钳拉都拉不下来,每次只能卸掉电机的固定螺丝,电机轴的固定螺丝,然后从后面将电机轴敲出来。想请教一下,有什么比较方便的工具可以把这个螺旋桨安装座方便的拆卸下来。恩,锥度外套和防火墙很近,不能用螺丝刀撬,因为是铝材,所以老虎钳之类的硬拉也不好,东西要搞坏的,也不想破坏防火墙,请教有什么办法?实在头大。

网友:
我是用2.5六角螺丝刀杆部撬一下

楼主:
恩,不能采用撬的办法,因为没支点,防火墙吃不消,除非破坏性拆卸,但是不想损伤东西 。我的防火墙是木板,边上就是脆弱的玻璃钢头罩,不能撬啊。我本来想把电机紧紧贴在防火墙上固定,减少震动,但是那样就够不着电机轴固定螺丝了。现在都是拆掉电机轴固定螺丝后,将电机轴倒过来敲出来,等于整个电机拆开,太不方便也不好。所以想要是有个工具可以很方便的拆螺旋桨安装做就好了

网友:
简单的办法。把纸巾多一点弄湿沿着防火墙挡上然后用热风筒吹一下电机轴。不用太长的时间,一二分钟即可。戴上手套稍加用力,即可拔下电机加长轴了。湿纸巾就是为了挡住热风,防止低级防火墙受热变形。这个方法我经常用。

网友:
热胀冷空缩的方法,应该很不错,没用过

楼主:
真的有效吗?回头我试试看,我的防火墙是木头的,涂了环氧胶,比较怕热的。另外这样吹了电机没事吗?

网友:
我也试试看。

网友A:
把手纸一卷拉出长长的一条弄湿。把你不想让热风吹到的地方全部包起来挡住。热风头加上那个细一点的嘴。抵近一点电机加长轴吹。只把你想要加热的东西露出来,不想加热的东西全部用湿纸巾包上。一二分钟的时间,电机壳的温度比飞5分钟的温度还低。对电机没有任何影响。还有一定要把加长轴上所有的螺丝垫片取下。加上热度以后轻轻晃动即可。一次没能晃动松。还可以再来一次。谨记,不可用钳子夹电机加长杆。因为前面的螺纹很脆弱。实在觉得自己的力气不够或者没有把握。用一个套管或者其他什么比电机加长杆粗了管子,在加热后套上晃动,增加力臂长度。使作用在电机加长杆上的力量大一些,更好的松动它。

网友:
额!这个是没设计好还是没用好啊?

楼主:
我刚才去试了一下,没戏,我的那个螺旋桨安装座卡紧后死死的,吹了照样不管用,还是拔不下来,按照你说的办法试了,没戏。难道只能敲电机轴方式拆卸吗?郁闷。那个直接垫桨罩金属部分的金属件死死卡住延长轴,一点都没办法,我都吹到湿纸巾都焦了,延长轴都烫的拿几层毛巾都拿不住了,还是拔不下来,怎么会卡的那么死
继续求有效的方便办法!

楼主:
主要是我的安装座和电机其实不是一个品牌的,我用的双天电机,双天电机原配的夹头金属部分太粗,碰到我的飞机防火墙了,只能换成另外一个电机上的夹头,基本上差不多,只是这个延长轴的内径和电机轴配合的很好,本来就比较紧,一卡紧后就一点都拔不出来了。

网友:
真费劲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手纸一卷拉出长长的一条弄湿。把你不想让热风吹到的地方全部包起来挡住。热风头加上那个细一点的嘴。抵近 ...

继续救助啊

网友:
照你说的情况,那是你的这个延长轴已经严重变形了。即使拆下来也没有用了。切掉吧。用锯从后面三瓣的开口最后端切开就掉下来了。不建议你敲打电机轴。如果用力不当电机轴会弯曲的。那电机就报废了。一个电机加长杆和一个电机的价值孰轻孰重。淘宝上一个杆才几元钱。别这么费劲了。

网友:
还有用一字螺丝刀撬一下电机加长杆的后瓣的那三条缝试试。

楼主:
兄弟,我的电机轴没有弯,全新的电机轴,我加长杆后面 那3条缝我根本够不着,在防火墙内。我之所以这样提问,是因为我要考虑安装后拆卸的问题,并不是现在要拆卸下来。我的最大问题是延长杆后面没有露出来,只有外套部分而已 。

楼主:
没用的,我wd-40、无名社冷冻剂什么的都用过了,没办法,最好是一个台湾朋友说的買個小型的二爪拉拔器,鉤住B、螺栓頂住A輕輕一轉就開了。,但是不知道他说的哪儿有的卖?

网友:
tb上搜“拉马”,很多

网友B:
多谢,最后买了个1寸的轴承起拔器,搞定,多谢各位大力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