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原厂无副翼头配logovbar是否可行???

楼主(2012-11-19):
425原厂无副翼头配logovbar是否可行???高手们给个说法
还有425能用什么无副翼旋翼头,x4?亚拓500的?

网友A:
还真是新人啊,vbar配什么无副翼还不都是一样么,只要是120度斜盘的飞机不都是一样么,其他形式的斜盘只要在vbar里设置好也没问题啊。425要用X4的头,不用X4的话有无副翼改装套件,包括加长球头和连杆,改装过程很简单。

网友B:
为什么不行??????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