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求助

楼主(2012-11-19):
早上看呕液兄调D7的HOLD的帖子 也不知道无意中调到哪里 导致MCP 原地打转 十字盘调到最高  尼玛啃爹的D7控(一直出厂设置飞到现在)... 希望魔友告知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螺距动过么?在一个 舵机反向动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动过么?在一个 舵机反向动过没??

可能是螺距不小心动到了 但是我忘了是哪项了  哎 D7的控 看的真头晕 可有什么办法恢复?或者谁用过D7的控 知道怎么调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螺距不小心动到了 但是我忘了是哪项了  哎 D7的控 看的真头晕 可有什么办法恢复?或者谁用过D7的控 ...

我是D10控 具体怎么调 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我是d7的控,但不知道怎么说。不过斜盘类型选normal,不能选120。

网友:
估计是啥参数错了  从华官网上下一个D7的mini配置 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d7的控,但不知道怎么说。不过斜盘类型选normal,不能选120。

谢谢 指点 不过斜盘类型选项没有调过

网友:
可能是ptcrv那项normal的数值设高了,我一般设在10%左右,螺距大概-2左右。

网友:
楼主改动前,干嘛不先复制一个原始模型备用啊?这样设置乱来都没关系的。
第一感觉估计是斜盘模式不对,俺的450是120度斜盘模式,CP不一样的。
既然不是,那只好初始化了。MODEL里有个RESET,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C:
出厂设置坑爹的0油门螺距-20%,降落时飞机是拍下来的,请改掉。改-2%,-5%都行

网友:
这个小飞机真的不错啊

网友:
这个不怪控吧,好好研究说明书吧,螺距曲线先搞明白。然后是不是油门锁定或者idle开关碰了,导致螺距模式变了。小毛病而已,这个你要自己解决,要不然玩模型没进步的,不能总靠别人帮你调飞机。

网友:
对呀,赶紧备份个配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厂设置坑爹的0油门螺距-20%,降落时飞机是拍下来的,请改掉。改-2%,-5%都行

谢谢 呕液兄提醒

楼主:
正在摸索 这D7控 真恶心 新手杀手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1016
以后如果飞02S,注意熄火螺距设置。
CP也是的,如果以后换了尾电机,尾电机走外线的话,熄火的时候,大桨会打到尾电机线,俺就这样断过好几次尾电机线,才想明白原因。
俺的帖子你就看看这两个好了,别的没看头了
13、自从给他们牵上红线,他们就再也不分离……再给他一刀……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57030

14、俺对V120D02S的遗憾和应对措施,新手来看,老手不用看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53800

楼主:
谢谢各位出谋划策的魔友~~感谢 稍微有点头绪了,我再继续摸索

楼主:
谢谢 各位 问题已经排除了

网友:
重新安说明书调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