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个MINICP的问题

楼主(2012-11-19):
我为了能够轮流飞,一下买了两个的MCP,其中一个换了无刷用的还可以,就是感觉贼的很,前晚心血来潮又换了原机带的强磁
电机
,可换回来后接电没反映了,主板上的小红灯不亮了,请问各位高手是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A:
是不是把电机线给拔断了
或者是插头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回去检查一下。

网友B:
舵机能动吗,通电的话红灯都是亮的,要么闪的,实在不行就返厂吧。
mcp确实很贼,和耐炸,mcp就是我的模拟器,哈哈。后来主板烧了返厂等不及,又买了个v120d02s,和mcp比较稳的多的多,但是没mcp耐炸

楼主:
舵机不动,红灯不亮,一切都没反映。

网友C:
我也是这个问题,虚焊了 但是那里就不知道了 我返厂了 今天刚回来 晚上回家试试看 mcp 主板很脆弱的说

楼主:
你讲的很有道理,我想了一下,无刷电机刚飞完,将电调等零件和无刷电机拆下换上有刷电机就出现了这个现象,很可能是主板被电调橡皮筋等勒的个别地方脱焊了。

网友D:
查查供电线看看?

楼主:
问题解决了,果然是供电线焊点处折断了了,由于我用绝缘密封胶粘了一下所以外面看不出来,MCP的供电线因为经常拔插很容易折断。

网友E:
M cp真的不耐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