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边干边写之——打造最小的运动控制及步进驱动电路(持续更新中)。。。

楼主(2012-11-19):
花了小半个月,做了个马达驱动电路,和一个二轴运动控制电路。。。

马达驱动可以驱动两个直流电机正反转和无级调速(相当于一个双电调)或一个两相四线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只支持单4拍,双4拍和8拍方式,电流只有1A。。。

运动控制可以完成直线和圆弧插补,
速度挺快的,
可惜为了适应不给力的驱动,
只好把速度降下来了。。。
实测用16细分驱动器能跑到单轴400RPM。

半夜拍的视频,光线不好,凑和看吧。。。

还差个步进驱动模块没焊,
只能看到X轴的情况。。。
循环跑这样的路线:

先跑一段X,再跑一段Y(X不转),再跑一段45度(X半速),然后跑了个整圆(X变速正反转)

楼主:
填坑。。。
二轴联动插补测试视频。。。

楼主:
添坑。。。。
实现了4轴控制。。。
可选择任意2轴做插补。。。
控制代码 G17,G18,G19。。。

这个不知道怎么演示。。。
继续占位,晚些补齐。。。

楼主:
填坑。。。
这一层用来贴软件。。。
照着51代码用VB搞了个仿真程序。。。
好乱的圆弧。。。

通过仿真修正圆弧插补错误。。。

修正前。。。

修正后。。。

效果测试。。。

鼠标控制直线测试。。。

鼠标控制直线+圆弧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怎么控制的,只能看懂元器件,不给力啊,PCB要四层的,双面沉金,晶振要四脚的,IC四周要密布退藕电容, ...

好嘛,先给来2片SPI总线的8寸-10寸液晶屏

楼主:
二楼补了二轴插补联动视频

网友B:
顶。。。芯片型号啥的没仔细看,但总觉得。。。缺点散热和电源输入保护啥的。。。
看过你的造机帖,能钻能动手。。。加油!!!

网友:
高手~我只会汇编,单轴可以,多轴插补算法就头疼了

网友:
呵呵,在科创看到了,不过没人回复,看样子还是这论坛人多。

做个电火花机的间隙控制器,很多人会需要的,我也需要,lz这么牛叉的技术来着。。。

网友C:
楼主做出来的东西,正是我想要的!我想做一个最小体积2轴电控箱,能驱动42电机的,楼主这个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出来的东西,正是我想要的!我想做一个最小体积2轴电控箱,能驱动42电机的,楼主这个可以吗?

谢谢大家关注哦。。。
我是准备做些轻小的设备,现在的控制板和驱动器太大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芯片型号啥的没仔细看,但总觉得。。。缺点散热和电源输入保护啥的。。。
看过你的造机帖,能钻能 ...

谢谢谢谢。。。

芯片没啥特别的,就是些单片机和MOS管之类的。。。
驱动器上集成了5A自复式保险,
实测1A下不热,就没加散热片。。。

网友:
二轴联动 不简单

网友D:
楼主能不能讲解一下:直线和圆弧插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不能讲解一下:直线和圆弧插补

嗯嗯。。。
以下内容来自百度:
“直线插补(Llne Interpolation)这是车床上常用的一种插补方式,在此方式中,两点间的插补沿着直线的点群来逼近,沿此直线控制刀具的运动。

  一个零件的轮廓往往是多种多样的,有直线,有圆弧,也有可能是任意曲线,样条线等. 数控机床的刀具往往是不能以曲线的实际轮廓去走刀的,而是近似地以若干条很小的直线去走刀,走刀的方向一般是x和y方向.

  插补方式有:直线插补,圆弧插补,抛物线插补,样条线插补等

  所谓直线插补就是只能用于实际轮廓是直线的插补方式(如果不是直线,也可以用逼近的方式把曲线用一段段线段去逼近,从而每一段线段就可以用直线插补了).首先假设在实际轮廓起始点处沿x方向走一小段(一个脉冲当量),发现终点在实际轮廓的下方,则下一条线段沿y方向走一小段,此时如果线段终点还在实际轮廓下方,则继续沿y方向走一小段,直到在实际轮廓上方以后,再向x方向走一小段,依次循环类推.直到到达轮廓终点为止.这样,实际轮廓就由一段段的折线拼接而成,虽然是折线,但是如果我们每一段走刀线段都非常小(在精度允许范围内),那么此段折线和实际轮廓还是可以近似地看成相同的曲线的--------这就是直线插补.”

网友:
对于我这个电盲来说,MOS管好像就是很神秘的东东了

网友E:
数控代码如何传给控制板?

网友C:
调试好的成品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很期待啊,到时候我能定几套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嗯。。。
以下内容来自百度:
“直线插补(Llne Interpolation)这是车床上常用的一种插补方式,在此 ...

你是用单片机作软件插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用单片机作软件插补?

嗯嗯。。。

楼主:
实现了4轴控制。。。
4轴二联动。。。
任意二轴插补。。。
通过G17,G18,G19指令选择插补平面。。。

网友G:
内容楼主用的什么运动控制芯片?具体芯片型号?

楼主:
新增5个开关量控制(可设置为I或O)。。。
其中2个是硬件中断,一个用来做急停/限位,一个用来做手脉输入。。。
2个IO当输入,用作手脉4轴选择,00=X轴,01=Y轴,10=Z轴,11=A轴
最后一个IO做主轴开关。。。

开始写G代码解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内容楼主用的什么运动控制芯片?具体芯片型号?

用的STC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控代码如何传给控制板?

通过串口发G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好的成品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很期待啊,到时候我能定几套吗?

刚刚开始,离实用还远呢。。。
自己玩的,暂时没有出售的计划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好像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之一了,夏普快撑不住了

可是穷人买不起用来做实验的液晶屏

网友:
有用 ,可以用在简易的设备上

网友G:
RE:

引用 楼主:
用的STC单片机。。。

运动控制,搞单片机控制,还圆弧插补,你太有才了,干嘛不用现成的运动插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运动控制,搞单片机控制,还圆弧插补,你太有才了,干嘛不用现成的运动插补芯片?

专用芯片太贵,烧不起。。。
另外这次主要是为了测试新做的驱动模块。。。

四轴运动程序是早写好的,这次只是优化。。。
想不到效果这么明显。。。
完全出忽意料。。。

按这个速度,应该可以实用化了。。。

另外,维宏卡好象就是个STC的51单片机。。。

网友:
运动控制,搞单片机控制,还圆弧插补,你太有才了,干嘛不用现成的运动插补芯片?

网友H:
支持大哥,都开始做开发了,持续关注,大哥有没想自己写控制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大哥,都开始做开发了,持续关注,大哥有没想自己写控制软件?

谢谢兄弟支持!
控制软件从前写了半个,
这次争取写完它。。。

网友:
支持楼主,期望成品,服务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