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的图纸普通打印店机器不认识,转成什么格式出来的尺寸还是1:1

楼主(2012-11-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因为他的电脑里没安装 CAD 软件,怎么打印呢。

网友:
PDF,输出的时候选1:1就可以啦

网友:
还是你输出PDF的时候没有选对比例

网友:
把你的CAD软件拷一份儿给人家.

网友:
输出DWG格式,一般打字复印店都会有平面设计排版软件CorelDRAW,可以支持DWG格式!

网友A:
教你个最简单的方法   先转PDF   然后选择1:1     这个时候用PDF的照相截图    然后黏贴在QQ**框里   然后另存为JPEG    然后单独打印这个图片    绝对1:1           用这个办法打印过2米飞机图纸   测量为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你个最简单的方法   先转PDF   然后选择1:1     这个时候用PDF的照相截图    然后黏贴在QQ**框里   然后另 ...

QQ 对 话 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