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车个滚珠丝杆花了我半天!

楼主(2012-11-19):
怎么那么硬呀,;车刀都快红了,崩了2次刀,挑丝刀尖的也断了4次,终于搞 好了!!

网友:
铁屑不会进到丝母里面去吗??
。。。。。。。。。。。。。。。

网友:
表面淬火过的件,难加工正常。一般工艺是大点进刀,争取一刀就去掉淬硬层后就好办了。

网友:
转速高了。这个要低速,淬火刀,我也车过次。表面1毫米左右很硬。。

网友:
轴承我都车过,进刀要小

网友:
其实就表面硬

网友:
学到了,在螺母上打表!一直在想该怎么样装夹才能装正丝杆呢!

请教那夹爪上还需要垫些铜皮之类的吗?

网友:
吓到我了 我以为真的车了一根滚珠丝杠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吓到我了 我以为真的车了一根滚珠丝杠呢。

我也是,看标题吓一跳,还以为滚珠丝杆都能DIY

网友:
吓到我了 我以为真的车了一根滚珠丝杠呢。

我也被吓到了。。。呵呵

网友:
先用砂轮侍候,磨掉表面一层,再车就比较容易。

网友C:
先用砂轮(比如磨光机)侍候,磨掉表面一层再车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
也吓我一跳,diy  车了半天,车了一根滚珠丝杠,,给我半个月都车不出。。。。

还好。。。

网友:
车这个也得有一台好床才行啊

网友:
我的Z轴也自己车了一下,罗纹以及轴承位,也用了我半天,主要是打表校正话时间,还要换四爪,拿去外边做的话是不合格的,随便一夹就车给你,把东西都给你报废掉,但一般都是说做不了,因为半天收你两百多你会说贵,但普通机床车确实是要半天,卡爪夹丝杆罗纹不好夹啊,等我把仪表车床搞好后就不怕这类东西了,筒夹自攻一刀后同心度能保持在2丝。

网友D:
前一陣子天天車滾珠螺桿
應該算論壇裏經驗比較多的吧?

第一螺母要取下來
這樣會安全一點
別學這兒的前輩用紙捲
車一個塑膠套筒治具成功率會大很多
改天要掉頭簡單

再來是支撐座的設計
台製1605滾珠螺桿的硬化層近3mm
所以千萬不要設計用12mm的支撐座
那是自找麻煩
一般都是設計為10mm,後面台階為8mm
可配合最便宜的6.35-8聯軸器
直接車8mm也可以
但個人覺的強度有點薄弱
所以一般我是車台階狀
或是直接10mm到底
再去找6.35-10mm的聯軸器來搭配

尺寸確定後就是車了
卡爪換生爪(軟爪)
別省生爪的錢用墊銅皮的
車出來的螺桿沒同心度是廢品
用再好的聯軸器都帶不動

測試時選了幾種刀形都效果很差
後來用ccmt09t304的刀形
80度角的刀片強度較強
崩刃時間可以延後一點
材質無所謂,便宜的就好
台灣最便宜的刀片材質是爛大街的三菱nx2525
雖然不耐連續切削
但我試了十幾種材質都一樣
最後的結論是便宜就好
轉速1500轉
前兩刀都是吃刀1mm
聲音會很難聽
刀片一定會崩掉
只要還能車的動
不要管刀片整片都發紅了
繼續車下去直到完全車不動再換刀
這樣運氣好一點時
一個刀刃剛好能掃一刀到底
一片刀片剛好己經把螺絲完全車掉了
當然這是運氣好的時侯
後來幾大多是一片或兩片刀片才能剛好車一刀
第三刀的地方還是很硬
但不能進刀1mm了
改進刀0.8mm
留0.4mm的精修餘量
第三刀大部份是浪費一片刀片兩個面就能搞定
第四刀後就可以換比較好的刀片下去慢慢修了
因為最麻煩的硬化層己經車掉了
剩下的部份硬度己經沒那麼可怕了
車的時侯一樣會尖叫
但聲音己經小很多了
有動力磨頭的朋友也可以開始準備用磨的
而我是用最好的dcmt11t302鎢鋼鋁用精車刀片下去修光到定尺

若是捨不得刀片用低轉速小進給的方法下去車
我敢保證你會花上更多的刀片錢
車螺紋面是斷續車削
這種硬度什麼刀片都會變的不耐用
若照上面網友的說法陸製硬化層才1mm而己
那大陸網友真的很幸福
我是車到快翻臉才找到上面的方法
要車螺桿的朋友可以一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看标题吓一跳,还以为滚珠丝杆都能DIY

同感!同感!

网友E:
淬火后这么难弄,那先给他加热,反淬火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淬火后这么难弄,那先给他加热,反淬火成吗?

你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地方,滚珠丝杆是很精密的东西,要不然怎么那么贵呢,所以热变形严重影响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一陣子天天車滾珠螺桿
應該算論壇裏經驗比較多的吧?

委座经验丰富!

网友:
动力头加砂轮应该不难解决。

我曾经用角磨机当 动力头也很好用。也就是把角磨机固定在车床刀架上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台製1605滾珠螺桿的硬化層近3mm
==>所以千萬不要設計用12mm的支撐座
==>那是自找麻煩

3毫米是单边3毫米,16-(3*2)=10毫米处才到非硬化层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拿出去外加工过 看那家伙很轻松就车好了 不过加工精度接近报废 螺纹还是用板牙套的

我的车罗纹时候一边车一边拧,顶尖不能伸出长,没退的余地,只能松开尾座才能试,所以很费工夫,到最后拧进去要用点力气的才好,这东西不是普通的螺栓,那个螺母如果松了就不好了,双螺母的就是太松了也不好,更不用说这种单螺母了,我的也是这种方的螺母原装的洋垃圾,M18*1的牙,拧回去后没半点的松隙,效果刚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台製1605滾珠螺桿的硬化層近3mm
==>所以千萬不要設計用12mm的支撐座
==>那是自找麻煩

車床進刀1mm,直徑會小2mm
所以要車到直徑接近10mm處才會開始好車一點
但也不是很好車啦
車床尖叫聲會吵死人的
至於螺紋
我不想找麻煩
所以沒任何車兩頭螺紋的經驗

車刀角度越小越尖(v或d孛頭的刀片)
車出來就越漂亮
但刀片強度就比不上大角度的
所以我是用犧牲的方式
用大角度刀吃大刀
把淬火層先幹掉
後面再慢慢精修
原來想用沖子成型機或萬能磨刀機來磨製
磨出來很ok
但磨一根要兩個小時
所以才想到用這種吃大刀犧牲刀片的方式來車製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前一陣子天天車滾珠螺桿
應該算論壇裏經驗比較多的吧?

Y大晚上好,很高興又看到你在回覆網友帖子了

我試用過二手的DNMG150404/08 ,感覺這種刀片拿來車淬火件很強力

430轉以下,一刀0.5MM吃下去可以得到很高的光潔度,基本上也不會崩刀,

不知道是什麼材質的刀片,沒有加冷卻液,刀片本身有4.76MM,淘寶價4元一只,

你的刀片消耗似乎較快,嘗試下大刀片如何,像這種

网友:
刀片很厚實,強度應該不錯,我最近在做微調鏜頭,但是材料有問題,聽說是40鉻鋼,淬過火,

硬度超過一般的鑽頭了,根本打不下去,而且還需要攻絲,我被搞到鬱悶了,面銑刀來銑這東西崩刀無數次,只好改用插銑

0.3MM進刀,每轉下刀0.03MM這麼慢慢插,不過總的來說有耐心還是可以做完它,畢竟刀片還是比材料硬很多,不貪多慢慢切還是可以繼續

网友:
我買的刀片有這兩種色,目前還在研究它們的區別

网友I:
有磨床的话有硬化层我想也没太大问题,留点车削余量,上磨床磨到12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磨床的话有硬化层我想也没太大问题,留点车削余量,上磨床磨到12也行啊

我擦,磨床真的是要看人品的啊,我这有一家外圆磨床的,新机器,给我磨出的轴承位竟然锥度五个丝啊,轴承放进去松松的,让后继续进到最里头才有点紧,但还是松,顶两头顶尖孔磨的,我留了0。3MM的余量的,应该不关以前是否打偏顶尖孔或者丝杆弯曲的事吧?磨床无论工件怎么弯,都是在磨床自己的轴心上加工出平行同轴的圆柱,搞出锥度真是奇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台製1605滾珠螺桿的硬化層近3mm
==>所以千萬不要設計用12mm的支撐座
==>那是自找麻煩

硬化层厚度是按半边计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Y大晚上好,很高興又看到你在回覆網友帖子了

我試用過二手的DNMG150404/08 ,感覺這種刀片拿來車淬火件 ...

刀片越大當然越好用了
只是越大價格一定越貴
而且我的是五尺車床
只能裝四分(12.7MM)車刀
最近買了些裝VNMG1604的車刀
但柄是20X20的
想裝也裝不下

你的刀片應該是京瓷的HQ刀片
金黃色的材質可能為CA5505/5510/5515/5520
黑的是TN60或TN6010
斷屑槽形式適合車鋼料,材質來說適合車鋼或不鏽鋼
所以拿來車硬鋼效果當然不錯了

网友:
真以为要干丝杆呢,哈 哈,
原来是车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刀片越大當然越好用了
只是越大價格一定越貴
而且我的是五尺車床

20X20柄的話,刀桿銑薄一點應該可以吧?
我手上當時不知道大大小小的車刀買了一堆,最後發現用16X16左右的剛剛好,然後大的也不能裝,就銑薄刀桿,就可以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砂轮(比如磨光机)侍候,磨掉表面一层再车就比较容易了。

1605的车到10MM还有淬火层,一圈一圈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車床進刀1mm,直徑會小2mm
所以要車到直徑接近10mm處才會開始好車一點
但也不是很好車啦

我这个进刀0.03还行,进刀大了顶跑了(丝杆弯了),车到10MM还有淬火层,一圈一圈的!!!

网友:
被骗了,还真以为是自己车丝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刀片越大當然越好用了
只是越大價格一定越貴
而且我的是五尺車床

委座,那个软爪是有成品卖的吗?我想普通的三爪相对于丝杆硬度来说也属于软爪了吧?

网友:
一看标题,以为自己车丝杆呢,结果是丝杆上加工个头啊。

网友:
我以前是直接绑的角磨机 加个厚磨片直接磨出来的 刚好 就是表面不是很光滑 能0.5MM尽量

网友(2013-01-14):
这个也有一次小经验 主要还是刀具硬度问题

我买了把里眼数控到 掏活塞销子里眼 嗷嗷的叫 下不去

一把老焊接车刀 车外圆 一刀就下去 直径3mm 根本不费劲

床子 也是0630

焊接车刀 也有非常强大的
我们这有的师傅 手头有把 某些特种材质的焊接车刀
都当宝贝一样 ,不轻易请出来

网友J:
我就想问问在表面硬的钢板上普通钻头钻孔咋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就想问问在表面硬的钢板上普通钻头钻孔咋弄

电火花。。。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火花。。。

我想也是它了,不知谁有秘方,嘢升级了

网友:
先用砂轮把表面磨掉一些,就是表面硬

网友L(2013-03-26):
唉~~~请问你们车工开了几年??车那一点点还开那一点点牙,车了半天,我真的服了你们这帮车咯!!我二个钟头就车好咯,有半个钟头是磨刀的,三把刀!!那一台垃圾车床,还老过我爷爷的!!普通机床车要用半天,那证明你技术太溜

网友:
我以前也是车工,干过一年多精车,15您没有摸车床了,都忘记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唉~~~请问你们车工开了几年??车那一点点还开那一点点牙,车了半天,我真的服了你们这帮车咯!!我二个钟头 ...

呵呵,不好意思,摸车床才不到3个钟头!比不是老手,还有这种是淬火了的,车不动,刀不粘。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摸车床才不到3个钟头!比不是老手,还有这种是淬火了的,车不动,刀不粘。

你的床卖了没有?

网友:
车床夹好了,高速转,小块油石卡在刀架上,直接磨到适合的尺寸,然后上车刀精车一遍OK!

网友:
我一毛钱一条,买了一盒的油石,用PVC做个套,直接装在刀架上,直接磨就OK了

网友:
速度太快了

网友:
我也被吸引进来围观了!

网友:
开始还以为是自己车丝杆呢,不过看后来技术性也是很强的

网友:
做雕刻机时,车了三根滚珠丝杆,坏了两把合金刀,车的人,还一边车一边唠叨!

网友:
委员长说的才是硬道理。

网友:
学到一招。

网友M:
以为自己做螺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