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路达人,小白想用车床D个数控内孔磨床。

楼主(2012-11-19):
小白请达人们尽情的用力拍砖,看看有没有可行性,用来做产品精度1丝。没有多的米。(产品小孔如2 3 )

网友:
车床改磨床,自己玩问题不大,生产不行。

网友:
慢走丝或精密电火花穿孔吧。

楼主:
我在磨削论坛上见过磨界达人改过做产品的。主要要注意的问题是哪些

网友:
车床如果是DIY用的话,凑活用用行,刀架上装个动力头就可以干了2~3mm的磨头都难找......
车床麻烦的是,重复装夹比较差,用四爪找正的方式倒是可以,都是小单件弄弄玩可以,要是做批量,你玩不起,只能做专用夹具

网友:
2-3 mm 的孔  磨头要十几万转了

楼主:
夹具是用的专用夹具,磨头可用金刚石磨头。这能解决。还有其他的请高人指点。

网友:
批量的话,重复夹装感觉用弹簧夹头精度要高点。。。

网友:
楼主,你的车床,主轴旋转的椭圆度是多少?
还有,请教一下,小的精钢是磨头哪里有得买?精度怎么样?怎么修正?

网友:
不管是你不是相信,楼主你实现这个的可能性为 O(通知可调式,磨床)

如不是花很大的价格的话

楼主:
我想试试,有前辈已出产品,做单一类型的产品个人觉的可行性有的.只是我小白一个,还请各路达人指教.
金刚石磨棒TB有的

网友:
磨床第一重要的是防止磨粒溅到轴承与导轨等相互运动的间隙里,所以轴承盖最好是双层或者是多层挡屑的,当然导轨挡屑处理就更加重要了,这一点其实有现成你这种大小要求的内圆磨床卖的,磨头是气动力主轴,超高转速,估计超10万转有的。

楼主:
你好,小葛哥 请问哪种主轴更好是电主轴水冷式还是气动主轴或其他主轴.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小葛哥 请问哪种主轴更好是电主轴水冷式还是气动主轴或其他主轴.谢谢

肯定是电主轴,因为电主轴的功耗很低,相对气动动力头来说是非常节能的,虽然串激电机寿命较低,但是好在它还是很便宜的,所以只要注意漏电安全控制的好,电主轴比气动主轴要容易实现。

网友:
我看过冲子研磨机也是可以磨内孔的,主轴也就是一个无动力主轴,电机的减速比加大点就可以了,至于精度嘛,1c估计不容易

网友:
很有难度 ,我支持我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