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一架四轴需要哪些东西

楼主(2012-11-19):
我现在是新手,但是想组装一架四轴但是不知道需要哪些东西,往各位老魔能指点指点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四个电机 四个电调 一个飞控 一个遥控带接收 一个四轴机架 一个电池 一个充电器

网友C:
补充,工具一套 十字、一字、1.5 2 2.5 3MM内六角 起子,钳子,烙铁,焊锡,松香,热缩管,配电板,防松胶,桨平衡器,低压报警器,万用表,还缺什么楼下补充。

网友D:
最重要的是要有人!

网友E:
还要4个桨

网友F:
MWC或KK的话需要编程器

网友G:
有钱就行
参考泡泡还有泡泡楼上的

楼主:
谢谢,我试试,有问题还等麻烦各位,呵呵

网友H:
四个电机 要 同型号 电调也是

网友I:
有配图教程吗?我刚把这些买好了,飞控是MWC的,如何装呀

网友J:
想体验真正的飞行感觉,还得上图传,显示器,摄像头之类的,还有维修配件,反正准备1W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