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 只靠陀螺仪 第二季。。。。。。。

楼主(2012-11-19):
这次比前一次优化了下  比以前好多了 。视频中晃动比较大的是测试侧飞和前后一起组合任意打的情况。四轴照样能平稳。最后但是转向和前后或者侧飞一起打  就不能平衡了感觉乱了。

传感器只用了陀螺仪 我飞四轴技术不好请朋友代飞 具体情况是:

rol(翻滚)l和 YAW(转向)一起打  貌似PITCH方向就一边偏了
PITCH(前后)和 YAW(转向)一起打 roll方向就一边偏了
roll(翻滚)和PITCH(前后)  随便怎么组合都没说

为什么转向和其他组合会出现积分的问题呢 求解释

网友:
进来逛逛!!!

网友A:
你没用四轴飞控?只用的 陀螺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用四轴飞控?只用的 陀螺仪 ?

是啊  所以现在出现了问题

网友A:
我意思你有用飞控么。。。。只是飞控。。
如果没有飞控的话。。飞不了多轴的。。光有陀螺仪是不行的。。多轴和直机的飞行理论完全不一样。。。
不仅要静态平衡(悬停)。。还要动态平衡(移动时的倾斜角度平衡)。。陀螺仪做不了。。必须要飞控里面通过 加速度3轴 和 陀螺仪方位3轴 的信息进行混控。。。
陀螺仪方位3轴只能保证静态平衡 (悬停)。。。没有办法移动的。。移动必须要加速度三轴控制姿态。。这点和直机不一样。。直机的移动姿态其实靠的是机械原理。。
多轴必须靠飞控里的程序同时进行多个电机输出功率的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意思你有用飞控么。。。。只是飞控。。
如果没有飞控的话。。飞不了多轴的。。光有陀螺仪是不行的。。多 ...

我的只要转向不和其他的一起叠加  就不好有太大的问题  就算积分算的不快有误差。也是很小的往一边走  调下微调就行,像我飞的时候 基本不用微调基本可控

网友:
这样啊。。。合我上次做的感觉有区别。。。我是只用了3轴陀螺。自己做的。。。结果pitch 和 roll 都很难控制。  但yaw 很稳。。因为yaw我只改了对角电机的转速配合电机切换。还是在悬浮范围内。。陀螺仪还能控制。。。但进退,翻滚全靠手感和打控的时间。。不稳定。。我也没试混控。。我查资料是说必须要加速度记,才能控制和维持运动时的角度。。和速度。。 。。
。。。我觉得。。可能叠加式,算法有问题吧。。因该不是单单roll +yaw 的动作。如果有yaw的话,电机的顺序实在变化的。。而横滚是调整平行两台电机功率差。。。

网友B:
怎么看起来很像美嘉欣x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起来很像美嘉欣x200

不知道,没有钱,从朋友那边拿来坼了,自己组装的。

网友:
没有飞控的话光靠陀螺仪飞不了的吧,除非你用数传用姿态传感器来手动调正~陀螺仪只能告诉你飞行的角度和加速度,并不能修正飞行角度

如果是手动调正并且没有姿态传感器的话~还要陀螺仪干嘛?

网友:
这就是x200呀,飞控是你自己做的吗,还是成品就这样?

网友:
飞行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