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二次炸鸡

楼主(2012-11-19):
前天买了一个450袋子花了98.今天吃了中午饭提这飞机到处找地方飞,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最好找到一块工地,还不错很大的地方.今天的飞行比上次好多了.又有一点点进步.今天飞了一米多高,我感觉没有控制好飞机,看到控制不了的时候我就急收油门这是烦了一大错.因为急手油门会导致飞机瞬间掉下来,应该打熄火开关才对.最后坏掉一只大奖断掉.我想问下为什么每次炸鸡后皮带都很变很松为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尾管,没弯就是有移动!!!

网友:
同问,每次炸完皮带都会很松

网友B:
一只大奖断掉的话,应该还有其他零件坏掉了,要仔细检查一下了。
皮带松,可能是固定尾管的前后的几个螺钉没有打紧/螺钉没有打螺钉胶震退出来了,或者尾管外径偏小固定不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管,没弯就是有移动!!!

莫非兄弟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只大奖断掉的话,应该还有其他零件坏掉了,要仔细检查一下了。
皮带松,可能是固定尾管的前后的几个螺钉 ...

脚架也彻底坏了,准备用什么东西给他固定起来,坚持了下好像中联螺丝松了.其他还好,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莫非兄弟也是

以前有着情况!!!!

网友C:
还要看皮带的齿有没有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看皮带的齿有没有拉

OK谢谢了我检查下

网友:
摔机收到震动了,可能尾管送了,从新上紧一下尾管,并检查一下是否扫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