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牌电调定速油门曲线怎么样设置?

楼主(2012-11-19):
是不是普通 0   30  30  30  30     特技模式1是    70  70  70  70  70  特技模式2是100  100  100  100  100  ?????

网友:
不是吧!!!好像!!!

网友A:
普通模式就正常就行了
70一直线,85一直线

网友:
你这是凤凰的设置,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模式就正常就行了
70一直线,85一直线

兄弟,你在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你在用????

你飞的什么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飞的什么机?

飞雷虎x50等于亚拓600。用t8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雷虎x50等于亚拓600。用t8控

用模式4, 普通模式下,飞行时,达到你要的转速,看下当前摇杆位置大概是多少%, 3d下就设这个油门%一条直线就行了,85%以上一条直线,基本都是全油门在飞了

网友:
K牌不建议油门曲线超过80%,最佳的范围是60%---80%。不同的电机搭配不同的齿比都是不一样的,具体的转速要测或者有经验的人挺,达到合适转速对应的百分比就是正确的

楼主:
我的动力是K120 +蝎子4035( 500KV)

网友B:
有没有觉得用K了之后,同等油门情况下,转速暴了很多?

网友:
0 60 60   80 80 80   85 85 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觉得用K了之后,同等油门情况下,转速暴了很多?

没有起飞,还不会调。。期待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起飞,还不会调。。期待中

先不设定速飞一次赛 就APM模式试一次 看看
我反正没开定速 我觉得转速比以前暴了很多  特别是7HV飞起来声音之大……

楼主:
好,我试试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