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咱砂轮片可以用在磨光机上吗

楼主(2012-11-19):
现在用的是150的磨光机,砂轮片规格是150*2.2*22,想用大砂轮片子,在淘宝上看到这个规格的:握手切割片/小磨床切割片180*1.2*32 带网 和磨床切割片200*1.2*32带网,防护罩可以加大,内径可以加垫,现在关键问题是这种片子比较薄,不知道安全性怎么样,懂这方面的来说说

网友A:
首先切割片只能用来切,不能用来磨。。。不能受侧向力
然后能用稍厚的就别用薄的。。。
然后如果改了罩子能装上,用时要把垫圈螺母锁紧,切割时脸远离切割片所在平面,,,万一碎了,,,
直径大了阻力大,不要向下压的太狠。。。不然电机发热厉害

网友B:
个人见解
薄的千万不要用侧面磨 万一碎了太危险

网友C:
砂轮片有最高转速,超过这个转速就不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