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调机方法和接收器连接

楼主(2012-11-19):
450调机方法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先拨电机线
二,将遥控器切换到3D模式
三,调整油门曲  -100   -50  0  50   100  (在遥控器上就是一个斜45度的直线)
四,将油门置于50%位置
五,调节三个舵机摇臂,使摇臂尽量是平的
六,此时油门中立点螺距应为0度,若不为0度应调节斜盘舵机的拉杆长短度,调整达到0度效果
七,将油门置于最低,调整螺距为 -11度到-12度(如果达不到可调整拉杆长短度)
八,将油门置于最高,调螺距为11度到12度,(如果达不到可调整拉杆长短度)。
九,完成后切换到普通模式,将油门分别至于,最低位,中立位,最高位,看是否是 -2 度  5度   11度   若不为此效果则須调节普通模式螺距曲线,调对为止。(调完都对了就可以爽飞了)450调机方法

楼主:
接收机线连接方法。
以对尾方向看。右舵机接一通,左舵机接六通,后面舵机升降舵接二通,电调接三通,陀螺仪三线头接四通,单线头接五通。尾舵机线接陀螺仪。

网友:
说的不全对~~~油门50%的时候4个旋翼头摆臂是水平的,螺距达不到11或12度的时候只调拉杆的话50%的时候就不是0度了,得配合控设置

网友:
不断潜水学习中ING

楼主:
我一直都是这么调的

网友:
不同牌子的接受会有不同的吧???

网友(2013-07-02):
潜水学习,感谢大家不惜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