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调出问题了

楼主(2012-11-19):
一共买了四个电调 之前都是好用的 现在发现其中一个电调不能正常启动电机 感觉像是缺了一相 能转但是不连续 开机自检的声音正常 但是无法进入编程 怎么弄 求教

网友:
xxd的就很难说了,都不是一家出的,重量参差不齐

楼主:
怎么破 怎么破 郁闷ING

网友A:
换成好盈吧!xxd之前我也用,但是空中就就坏了,炸机,于是乎全换成好盈的了!

网友B:
我有一个XXD也是这毛病  一下一下的转  正一下反一下   但是转不起来
我那次三个破黄皮电调一起出毛病,一个是上面说的,一个是接了电毫无反应了 ,一个是到最高油门电机就卡死了  同一天死了三个
这些黄皮确实不是一个厂家生产的  外观规格,里面的元件都不一样,坏了都找不到厂家
以后就好盈和中特威吧   我是再也不买黄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好盈吧!xxd之前我也用,但是空中就就坏了,炸机,于是乎全换成好盈的了!

我就是在空中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XXD也是这毛病  一下一下的转  正一下反一下   但是转不起来
我那次三个破黄皮电调一起出毛病,一 ...

好盈四合一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盈四合一如何

你飞四轴啊  那更别用破黄皮了  如果四个不同步你的四轴能平衡吗  那些黄皮真没保障
建议别跟他折腾了  下决心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飞四轴啊  那更别用破黄皮了  如果四个不同步你的四轴能平衡吗  那些黄皮真没保障
建议别跟他折腾了   ...

额,马上换!

网友(2013-01-19):
华沃瑞电调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