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DFC 旋翼头 baozha图

楼主(2012-11-19):
谁有450 DFC 旋翼头  爆炸图   我装了一个,怎么大桨不是很顺滑,横轴的2课螺丝拧紧一点,就不顺滑了,是不 是我的 配件有问题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我明白意思,看看轴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
由于POM圈不能被压缩,所以当几个零件组装后会产生累积误差,导致尺寸偏小,轴承轴向受压导致转动不顺畅。简单的办法,把2个横轴垫圈磨薄0.1,或者把2个POM圈磨薄0.1,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不够时再磨多 一点即可。

网友:
学习了,增加了自己的JJ部件的专业术语

网友:
亚拓原厂套件是不会有配件问题的。看你的止推轴承有没装错IN凹槽大点装里面OUT凹槽小点装外面轴承光的一面装外面。这样就OK了。注意原厂有2个垫圈的一定要装不装或丢了会有松动。

网友:
检查下是不是胶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