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过电调直接在平衡头上取电可行吗?

楼主(2012-11-19):
215mg说支持7。4v电,但现在的电调都不支持7.4v输出的,不知道这样可行不?

网友:
学习中,等楼下解释

网友A:
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最好从最靠边的两个口取点,这样取得是电池组的端电压,若是从中间的口取,是取得个别电池的电,会导致电池放电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最好从最靠边的两个口取点,这样取得是电池组的端电压,若是从中间的口取,是取得个别电 ...

那么应该怎样降压?有没有支持7。4v的ubec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应该怎样降压?有没有支持7。4v的ubec推荐?

貌似有7.4的ubec。如果你愿意,淘宝上的DC-DC降压模块多的是,很便宜几块钱就搞定了,高功率的也有,其实稳定性很好的,可是贴上模型的外壳就会卖好多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7.4的ubec。如果你愿意,淘宝上的DC-DC降压模块多的是,很便宜几块钱就搞定了,高功率的也有,其实 ...

降压模块是吧,非常感谢楼上的解答,学到东西了。马上淘宝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