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plex profi TX;spektrum DX10T;Duplex DC-16;FUTABA 12Z的对比

楼主(2012-11-19):
最近想升级一个控,但出于买不起18MZ 14MZ,正纠结于以下的几种控,麻烦大家帮忙挑挑
            郑重声明:请大家不要再骂了,此帖绝不是炫富,我好不容易花了将近四年攒了8000,想换一个这个价位的空,仅此而已

    (1)Multiplex profi TX

         优点:德国制造,做工没的说,看了电路就知道:

         缺点:本指望它能超越前代MC4000可惜看软件功能还是脱胎于EVO系列灵活度比MC4000还是差了不少,另外整体都是工程塑料看上去很玩具,居然卖1200多欧元
    (2) spektrum DX10T

     这款控的优势:最惊喜的是两支杆上多了四个按钮,可任意设定功能,暂时设定了熄火及计时开关… 大机使用双向时候用处应该会更多…还有手感当然是没得说的…

      缺点:是10通道的技术方面也没有什么突破只是做了个板控的样子官网报价1099.99美元

好吧,我承认上面的两个选择纯属打酱油,我主要在下面这两个间徘徊:
      (3)Duplex DC-16

   优点:用整块铝CNC外壳,用霍尔元件代替电位器(4098步的精度,远大于F的1024)在遥控器上我知道的就它在用,JR把霍尔元件用在高端的舵机上,但是控上未用),升级很方便,连上电脑就能直接看到内部的文件,报警的声音直接可以换成你自己录的声音(比如电量低就直接是中文语音了不再是BB声了)!内部软件也足够灵活,还可以记录操作LOG,接收机价格也比较合理,另购配件丰富,有摇杆开关、摇杆按钮等,价格也很公道比前面两个都低,而且内置双向传输模块
    缺点:感谢“coldsteel ”前辈的指教,特此更正,DC16有与之匹配的16通接收机,那么接收机将成为他的优点——不像FUTABA,14通以上还要用S.BUS,当然十四通以上的情况对FUTABA来说,只有不在讨论范围内的18MZ
            霍尔器件易受磁力干扰偏离中位
            比例通道(这个有朋友有异议,我指的是除摇杆以外的)只有4个,其余均为开关通道
            小众:据我所知,本坛用此控者仅为2人

      (4)FUTABA 12Z

       优点:这个不需说了,大家心知肚明,FUTABA在中 国使用者多,北京就有代理商,不像其他的都在海外
                12个通道中有8个比例通道。
               支持S-BUS串行总线
               配套件好购买
               全波段通信抗干扰能力强
       缺点:坑爹的价格
               外壳相比于DC-16,工程塑料就是一个玩具
              菜单相比于DC-16设置繁琐

最后,弱弱的问一句,有人知道DC-16是怎么一个跳频方式么?它相对于FUTABA 12Z谁稳定?

             再次祈求各位大大做出公平公正客观地建议,谢谢
写得令我满意加威望偶!!!

网友:
说真的,4个控中2个不认识。。。长见识了

网友A:
futaba 还有一款DC20板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 还有一款DC20板控

几通道的?请问有照片或链接么?

网友:
我说错了 taobao搜FUTABA FX20

网友A:
不过貌似不适合你  其实就是欧版的8FG

网友B:
这还叫经济条件限制?我最讨厌没事炫富的人

网友C:
这种板控一般是干嘛用的啊? 拿手上不方便吧。

网友:
擦,玄富,第一个卖相不错

网友:
都没用过,也没见过实物

网友D:
找骂了吧 炫富的孩纸

网友:
都是米货啊。口水!

网友:
炫富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叫经济条件限制?我最讨厌没事炫富的人

您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我支付不起10000元以上的控,所以就请大家不要提什么14MZ 18MZ的无用建议,我可以承受的价位就是八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骂了吧 炫富的孩纸

我没有炫富,您理解错了,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辛辛苦苦攒了三四年的零花钱加压岁钱,好不容易快到8000了,不要跟我提什么14MZ 18M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貌似不适合你  其实就是欧版的8FG

谢谢您,这空不错,便宜实惠,但是8通道实在有点少,我自己造了假12通道的才发现我只有天七,所以准备换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控一般是干嘛用的啊? 拿手上不方便吧。

您好,板控对于用两只手指掐着摇杆的人来说很方便

网友E:
喜欢谁就买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喜欢谁就买谁!

问题就在于DC-16与12Z实在是难以取舍

网友:
看看米物,看看自己钱包,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板控对于用两只手指掐着摇杆的人来说很方便

学习了,回来顶贴。

网友F:
12Z 不后悔,接收好配,还有国产接收好配,手感不错。切勿盲目抵制日货啊!

网友G:
C-16你8000买不到吧

网友:
神器,都是神器,我还是观摩一下吧~~~

网友:
12z行货吧。防止12z的电位器出问题。

DC-16你确认只有4个比例通道?那飞直机的咋办?
最起码8个比例通道吧。。

网友H:
DC-16你有2个观念性错误,1、有16通道的接收机 2、摇杆4个通道+液晶边上2个通道+盒子左右侧2个通道,一共8个模拟通道 ,另外你要比较的话问问flywind,他有比较18MZ,并且认为DC-16比18好

网友:
我建议你12z,至少2.4g用的是futaba自己开发的模块,dc16从说明来看,似乎还是沿用了usb-2.4g的模式,仅仅看介绍不知道具体如何。遥控器还是考虑维修方便的比较好,dc16你会用吗?万一出问题呢?个人建议而已,具体自己选择,不是越先进就越好,要稳定,尤其对于模型而言,稳定后的性能才是重要考虑的。我个人觉得12z重量已经不小了,很难想象dc16的cnc外壳会多少重,太重会影响你的手感,除非你用托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Z 不后悔,接收好配,还有国产接收好配,手感不错。切勿盲目抵制日货啊!

绝不盲目抵制日货,别人好的就要拿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DC-16你有2个观念性错误,1、有16通道的接收机 2、摇杆4个通道+液晶边上2个通道+盒子左右侧2个通道,一共8个 ...

谢谢,我马上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C-16你8000买不到吧

还好,8、9千元,裸机不算接收,不算传感器,不算国际运费

网友:
DX18性价比很高啊~

网友:
《优点:用整块铝CNC外壳,用霍尔元件代替电位器(4098步的精度,远大于F的1024)在遥控器上我知道的就它在用,JR把霍尔元件用在高端的舵机上,但是控上未用),升级很方便,连上电脑就能直接看到内部的文件,报警的声音直接可以换成你自己录的声音(比如电量低就直接是中文语音了不再是BB声了)》

楼主不知道--国内的天地飞早就在用4096分辨率的精度吗?-----只是国内没有宣传罢了,而且大家也都忽略了天地飞的4096分辨率的优点在哪里了,

也没有人能说明4096分辨率的真正优势在哪里?

楼主:
好吧,我用的是天地飞7,写的是1024分辨率,看来我落伍了?再说了,这本来就是个次要优点,因为你的手永远无法感受1024/150°与4096/150°之间的区别,但重点是霍尔器件几乎可以说是终身免换免维护

楼主:
话说没人发表看法了啊

网友I:
都没用过,路过

网友:
DC-16 吧。。。。那我们就多了一个一人了。。。。
说实话。。DC-16 属于实用性。。不像18MZ 那好么花哨。。。
如果你是为了买个耐用的。有比较简单的。。。顺便飞飞大飞机,。。带点数据回传。。就选DC-16吧
不过别期望给你什么惊喜。。。自从买回来,就没怎么折腾。就是建模,然后飞飞机。。这控纯属欧洲人的做风, 严谨,实用。。。
建议买时,多买点配件。例如那些机载感应器, 多买几个接受。。托盘看自己了,但双肩背带一定要。。。

另外,你可以看看DS-16 , 你可以入那个。。是日本型的, 手持控。。体积和12Z差不多, 但做工 软件 和DC-16 一样。CNC全铝切割, 双发射,16通 , 和DC-16 一模一样。 另外控上好像带三轴感应。可以像iphone玩飞机类游戏 那样控着飞机。你要能上youtube 就能看到了。。

题外话。我的18MZ彻底压箱底了。。。顺便当模拟器用。。。

网友J:
另外,有一个比较。如果你只飞直机的话, 还是选DS-16.(和DC-16 一样的, 只不过按照日本控的样子做的。) 或者 12Z。。。板控飞直机很蛋疼。。。虽然蛋疼,但我也好久没用18MZ飞直机了。。。

至于楼上人说的手感。。之类的。。估计也是没用过板控。。凭空想象的。。其实板控比手托的要舒服多了。。即使长时间飞。。手不会累。。控的重量全部都在肩上的。。手腕其实是放在控上。反而有支撑的。。手臂不需要拿着劲。
不像18MZ ,重的要死不说。还用挂带。脖子也受不了。。手还要扶着控,手腕是悬空的。整个手臂是拿着劲的 其实很累的。

至于维修, DC-16 几乎不需要。。内部自己有校零的选项。 开关都是模块话的,可以自己拆下来换。。换完后,自己校零就可以了。那个背板我拆了快不下20多次了。。。为了看怎么加电池和引PPM输出到外面。

其他的就看个人了,再看看吧。有什么就问我和coldsteel 吧 ,这个控差不多快用了2,3 个月了。。

网友:
DC-16就是不知道条件支持咋样。。

网友K:
全新的话,肯定入DC-16.
12z应该要出接任者,买全新的不核算
德国很多人便宜出12z,14mz换DC16的。
所以我买了便宜的二手12Z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全新的话,肯定入DC-16.
12z应该要出接任者,买全新的不核算
德国很多人便宜出12z,14mz换DC16的。

便宜能便宜到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能便宜到多少?

14MZ: 700-900 Euro
12Z:550-750 Euro

12FG: 450-700 Euro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另外,有一个比较。如果你只飞直机的话, 还是选DS-16.(和DC-16 一样的, 只不过按照日本控的样子做的。) ...

“另外,有一个比较。如果你只飞直机的话, 还是选DS-16.(和DC-16 一样的, 只不过按照日本控的样子做的。) 或者 12Z。。。板控飞直机很蛋疼。。。虽然蛋疼,但我也好久没用18MZ飞直机了。。。”

为何?一指禅还是二指禅?

网友:
都不用想了。直接买DX18!地平线!!59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另外,有一个比较。如果你只飞直机的话, 还是选DS-16.(和DC-16 一样的, 只不过按照日本控的样子做的 ...

是应为结构问题。。
摇杆的支架结构是铝架。并且没有电位器的阻尼。所以。回程靠得是弹簧的结构。。导致 在摇杆在中间小动作微调很难受。总会在最中心点顿一下。。而且弹簧的受力又不是线性的。。导致。。回馈力在不同范围是不同的。。飞固定翼倒无所谓。。基本上都是大动作。比较舒服。。。。

直击微调比较多。。所以在中间区域的微调很憋哟。。就是X与Y 轴向的回馈力会在中心点突然变化。。不像用电位器的控。。本身的就有阻尼。。不会导致摇杆回馈力的突然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另外,有一个比较。如果你只飞直机的话, 还是选DS-16.(和DC-16 一样的, 只不过按照日本控的样子做的 ...

我本来认为是手势的问题。。。后来打开后盖反馈弹簧的时候, 发现是结构上的问题。。
所以DS16 应该同样有这种感觉。。

所以只飞直机的话,还是建议一般的控吧。。。。。

但飞固定翼的话, 无需考虑的

网友M:
这不能算炫富,那花小2万买18mz的不得上天?喜欢就买了

网友:
这些控哪里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不能算炫富,那花小2万买18mz的不得上天?喜欢就买了

是啊。买的时候没觉得。。。买回来了。才反应过来。2W ....tmd 比我的Thinkpad还贵。。。。唯一安慰我的是那和Thinkpad一样的启动速度。。。哎。。。算了。。。

网友(2013-03-05):
引用 网友J:
另外,有一个比较。如果你只飞直机的话, 还是选DS-16.(和DC-16 一样的, 只不过按照日本控的样子做的。) ...

请教一下DC16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呵呵 四个控认识1个 剩下三个不认识!但是支持一下楼主,只要是自己通过劳动挣来的合法所得,买什么是自己的自由,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