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伙指个明路?电池电调电机问题。搞蒙圈了!!!

楼主(2012-11-19):
问题一:4个180电机并联到一个电调上。单电机最大电流是9.6v  。用7.2v 4600毫安镍氢电池,我有个50安的电调。如果不合适我该换多大电调合理?

问题二:7.2v 4600毫安镍氢电池不是不是就是说以7.2v电压以4.6A的电流持续放电1小时的意思?镍氢电池是这么看放电的电流么?
问题三:就算是电池输出电流4.6A。那电调是40A的,电池是不是供不上电调,以及电机。这样是不是对电池不好,锂电有这个问题,镍氢也有这个问题么?是不是电池放电电流要比电调高些好?

请各位前辈赐教,轻拍,小的新手。

网友:
你的问题好难回答啊,
第一个,你确定你单个电机电流是那么多么?这样并联的话你的电调得60A以上,我感觉80A才合适,要有足够的富余量才安全。
第二个,理论上讲并不是电压7.2伏放电,因为放电过程电压是变化的。4600mAh表示电池容量为以4.6A的电流放点1小时,并不考虑电压变化的问题。但是实际你的动力电池是放不出这么多电的,因为一般模型动力电一般到3.6v~3.7V就换电池了,这是只能放出标称容量的80%~90%左右,你要问我为什么,因为这样对电池好。
第三个,你的电调是40A那是表横最大电流,可不是说你的电调工作起来就这么大电流。电调实际电流是由用电设备当时的功率决定的,但是用电器的最大电流不能超过40A,超过了电调就烧了。

楼主小时候没好好学物理吧,电学知识得补补

网友:
还有,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不是你想的那样,电池都有个放电倍率的参数,就是我们常说的20c,25c什么的,电池上都写着。电池的实际最大放电电流是"C数*标称容量“,例如,4600mAh的20c电池它的实际最大放电电流是4.6A*20=9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