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模拟软件最适合新手练习直机?

楼主(2012-11-19):
那个模拟软件最适合新手练习直机?我现在用的reflex飞行模拟器{别人送的},机机总调不好,只有把螺距固定为一个值才能调好,貌似而且里面还没有450型号的。

网友:
我觉得凤凰是最好用的,你用的那个太老了。realflith G系列的我也开始也用,但是后来还是觉得凤凰的好一些。

网友:
我觉得凤凰是最好用的,你用的那个太老了。realflith G系列的我开始也用,但是后来还是觉得凤凰的好一些。

网友:
用凤凰吧

网友A:
G4里的悬停训练很有用,一共27关循序渐进,我记得坛子里有高手说过每天都要走一遍,20分钟通关,最好记录19分。

网友:
凤凰公认的好,XTR有点bug,也比较老了

网友:
坚持支持凤凰

网友:
G4.G5.G6

网友:
个人感觉哈:

xtr太不稳,凤凰太稳,G系列的感觉比较适合。

在你太没信心的时候用凤凰,太有信心的时候用XTR,一般时候用G系列。

但是非常喜欢xtr练悬停的模式。

网友:
G系列 凤凰都成啊 随LZ

网友B:
G6,视角、景深、真实感都很好。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G6,视角、景深、真实感都很好。

陈伯

谢谢陈伯,已经拍了g5.5的了,这个还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陈伯,已经拍了g5.5的了,这个还可以吧?

当然可以了。
祝你每天爽飞。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了。
祝你每天爽飞。

谢谢您!也祝您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楼主:
g5.5的机机有问题,还是用凤凰吧!

楼主:
我的是这样,不知道大家的是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4里的悬停训练很有用,一共27关循序渐进,我记得坛子里有高手说过每天都要走一遍,20分钟通关,最好记录19 ...

求教 ~   到12关以后 要倒飞  那个在 G4 里面应该怎么设置啊? 我怎么弄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求教 ~   到12关以后 要倒飞  那个在 G4 里面应该怎么设置啊? 我怎么弄都不行。。

不用设置啊,直接翻过来油门往下拉就可以了,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
凤凰真稳,不过还是木有真机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设置啊,直接翻过来油门往下拉就可以了,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开了3D 模式 控制不了螺距。。。。。 不开3D 模式当然 更不行了。。。 这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开了3D 模式 控制不了螺距。。。。。 不开3D 模式当然 更不行了。。。 这是怎么回事儿。。。。

你是说在控上开3D?不用啊,我用的WK2403控根本什么开关都没有,G4貌似没有普通模式,油门低于50%全是负螺距,我练习的时候油门从来都没到50%以下过(倒飞除外),而且就调了下通道映射和正反,其它全是缺省设置。

给你看下我的映射截图,最上面两个是右手的如果你是美国手的话,第3个是油门,第4个是尾舵,根本就没有螺距。如果你用的是高级控的话试试普通模式,油门曲线一定要从0到100一条斜线,3D模式的油门曲线肯定不合适G4.

还有emulator的截图也给你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在控上开3D?不用啊,我用的WK2403控根本什么开关都没有,G4貌似没有普通模式,油门低于50%全是负螺 ...

好的好的 我试成功了!! 非常感谢  我也准备每天 从1-20来一遍~~  原来只能 1-12 现在终于可以后八关了 哈哈 谢谢啊!!

网友:
呵呵呵,好啊,一共有27关啊,我还在练19-21关,全通了就可以试试一次通27关的记录了,坛子里的最好记录好象是19分钟,到时候我们比一比啊~

网友:
Real flight 和 凤凰都适合

网友:
个人感觉都差不多  G5 凤凰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