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充电器、锂电池的电压问题。

楼主(2012-11-20):
在网上淘了个便携的锂电充电器,2-3S的,商家广告说每次可充一、二或同时三块1S电池,并保证充满。

到手后小充了几块电,偶然间将在CELL 1 上充满的电池插到CELL 3 上去,电池竟然在CELL 3 上又充了2分多钟才灭灯,于是觉得该充电器的精确度可能有点问题,遂用万用表对电池的电压做了测量。结果如下

3块相同容量的电池同时充,CELL 1上的电池在刚灭灯后马上进行测量,电压显示为4.06V;CELL 2上的电池在刚灭灯后马上进行测量,电压显示为4.16V;CELL 3上的电池在刚灭灯后马上进行测量,电压有时显示为4.16V,有时显示4.17V;用3块不同容量的电池一起充及单块电池独充的结果都基本一样。但后来又发现个情况,就是在充电灯灭灯后不要马上将电池拔下来,而是继续等上几分钟左右,然后再对电池做测量,CELL 1、3上的电池电压为4.12V,CELL 3上的电池电压为4.13V。

请问这种情况是否正常,该充电器的精度是否够,电池是否充满,需要退货不?

以本人所知道的一点锂电知识来看, 觉得充电器的精度太差,电池也没充满。但因为是第一次接触这类充电器,而且锂电池中还有电压上限是4.1V的, 怕是自己搞错了,所以在此发帖讨教。

网友:
太不正常。单片锂电池充满是4.2V。退货。

网友A:
你的电压表精确么?充电器的误差+ 你的表的误差,充到4V以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压表精确么?充电器的误差+ 你的表的误差,充到4V以上就可以了。

应该精确,万用表是我父亲在单位安装军工设备使用过的,退休了就被我霸占了
而且我有个原装的单充作为参考,电池充完后测量的电压为4.19V。

楼主:
还有个情况,就是充完电后指示灯应该是亮绿灯,但CELL3 的指示灯的红灯却不能完全熄灭,怎么等都微微的亮着。